苹果4到6S手机不充电维修思路,以及方法+IPAD不充电

楼主(2015-12-13):
维修思路:
尾插,充电保护IC (可以短接) ,充电电感 ,USB管理芯片(5代USB管理芯片,6代充电管理芯片),电池检测脚

只要不充电,先测试充电IC后级电压,测试USB管理芯片周边电容对地值和电压。以及电池检测脚对地址。简单来说就是,插入充电线,手机屏幕有反应,基本就是电池检测电路问题(开机不能充电,关机能充电,也是检测电路问题)。如果插入充电线没有反应,那么久先检测尾插的供电输入是否有电。

苹果4手机不充电检测思路以及方法
1先检测Q2后级有没有5V电压,如果有电压说明尾插供电已经进入。如果没电压先测Q2前级是否有5V,如果有5V此时短接U2。如果没有5V更换尾插。(在插入数据线,屏幕没反应的情况下)
2插入数据线有反应情况下,带闪电图标或者有插头标志。
检测电池插孔中间两个检测脚有无阻值,任何其中一组没有阻值斗湖出现上面的情况导致充不进电,检测相关电路元件。
检测 R129  检测 R2      拆除 DZ5 Q1      更换Q3   更换L2-PMU
以上检测顺序从1到3挨个排除,如果还是不行,更换电源试试。(电源坏的几率小2%)

4S   的充电保护IC是  Q3           充电电感是L28      然后检测电池温度检测,电池电压检测。
R129也会引起插入数据线没反应DZ5 Q1 Q3都会引起插入USB没反应要注意

从5代开始
就有独立的USB管理芯片了 U2(易坏)  50%几率是他坏(离CPU近,拆卸要注意。)不充电一般电流挺大开机200MA以上  (开机正常充电器插入也没反应,但是电流很大就是他坏)  这个管子也会引起不开机

5代充电过保护芯片Q2 (尾插供电直接连接这个芯片,这个芯片可以短接 其他苹果的保护芯片也一样, 测试方法同苹果4)
充电电感L2(坏了显示充电但越充越少)
然后测试电池2个检测脚,电池温度检测,电池电压检测    他们相关元件。

5S开始电池只有一个检测脚
1充电芯片Q2   测试点C304有无5V输入。如果无(更换Q2,或者短接Q2但是短接有可能引起充电充不满)。如果有5V就直接更换USB管理芯片。如果还不行更换电源管理芯片。
(5代或者5S不充电很多手机会发烫,电流大USB管理芯片坏)

6代USB管理芯片和充电芯片分开了,
不充电 先换充电芯片 U1401,这个芯片是直接连接尾插的。尾插的输入供电5v测试点是U1401旁边的几个电容,尾插测试点都没有电就换尾插,插对地值,换U1401。尾插换了,U1401充电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就换USB管理芯片
电池检测FL2511 虚焊会引起显示温度高,这是连接电池中间检测脚另外Q1701这个充电管坏了只能换不能短接(连接充电IC的)

最近在整理苹果各个方面的故障,发现整理到本子上经常弄丢,所以干脆发到网络上,一方面各位同学可以一起看,同时我自己忘记了也可以查询方便。
最重要的是发在这上面还有分赚呵呵,方便自己方便别人。希望大家不要吝啬给多少加点分哦。

IPAD,2和3的电源芯片易坏要注意。

IPAD2不充电维修方法
1如果插入数据线没反应,拆D5703就行,不用装。(这是尾插充电正负检测脚这个芯片是连接CPU的,拆下后打值是打的CPU值,如果无值CPU虚焊)2插入数据线,直接测量L5757有无5V如果无,拆下直连,测量C8124有没有5V(这个电容上的5V连接,电源IC和Q8123)如果无5V换Q8123,如果以上都OK,更换电源芯片。

附加IPAD2背光升压二极管易坏,换屏插屏的时候不小心。另外IPAD2解ID最好上一个16G,不能上单个32哦。(刷好只装一个主硬盘就行。)

IPAD3   测试思路同IPAD2
尾插连接L5757  连接Q8123  连接C8124  连接电源。
插入无反应,拆D5703
IPAD4
尾插连接L5757   连接Q8123       连接C8124    连接电源
IPAD4起有独立的USB管理芯片,如果插入无反应,更换USB管理芯片U5900 根苹果手机5代通用 芯片名称1608A
IPAD5又叫IPAD air
尾插连接L6157  连接Q8123      连接C8145   连接电源
1610A这个型号USB管理芯片同5S通用

IPAD MINI
尾插连接L5700   Q5700   Q8701   C8124   电源
充电升压电感L8112
USB管理芯片 U1300
IPAD MINI2
尾插连接L5700  Q8123  C8145  电源
USB管理芯片同5S IPAD5

 会员1120188300鑫豆2025-5-19 05:56
 会员1208292300鑫豆2025-2-10 00:15

网友:
好  不错哈哈这下全了 楼主有没有5s-6s的PCB图 麻烦发个 邮箱2223451224@qq.com

网友:
感谢楼主,全系列的都快被你整全了

网友:
写得好啊,维修就是要多总结

网友:
   自学手机号吃力呀,

网友:
不错哦、刚好有个不充电的5s,有时间按照楼主说的试试看

网友:
好全面,实在太实用了

网友:
感谢楼主,已收藏,不时之需。

网友:
好像不错的样子

网友:
写的好详细 支持

网友:
不充电就换换尾插,动主板的活都发同行搞,这次大致懂怎么搞了。赞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确实比较方便

网友:
理论相当好呀

网友:
楼主很厉害 修了这么多型号的机子

网友:
楼主大大的好人

网友(2016-01-19):
文章很精彩!

网友:
非常的棒。。。。

网友:
能否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ipad维修的问题想向你请教。

网友:
楼主这是自己整理得吗

网友:
总结很全面,很实用,

网友(2016-02-20):
不错 很好的资料

网友:
故障总结得太好了,很实用

网友:
感觉楼主的资料好全啊收藏了谢谢

网友:
维修在于总结,利人利己

网友:
刚好用到,多谢!

网友:
写得好,受教了

网友:
非常受用 迅维牛 谢谢

网友:
楼主这种精神值得肯定,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 分享维修秘籍

网友:
不错,有图右真相

网友:
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这个棒棒的

网友:
我不懂,纯粹帮顶贴,顺便赚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哎呀,不错,学习保留

网友:
多谢楼主 不吝赐教

网友(2016-04-02):
4S在使用的时候有点热,耗电比其它手机大,充电到百分之80左右就越充越少,会不会是电源IC坏呢

网友:
苹果4至6不充电维修思路,呵呵,做记号

网友:
不错的维修资料

网友(2016-06-14):
楼主总结的好,学习学习。

网友:
不错哦  这样的思很好

网友:
遇到问题上来翻一翻。好实用!感谢!

网友:
Q1701不能短接???好多都说可以短的呀

网友:
楼主这是手把手教学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2015-12-13):
维修思路:
尾插,充电保护IC (可以短接) ,充电电感 ,USB管理芯片(5代USB管理芯片,6代充电管理芯片),电池检测脚

只要不充电,先测试充电IC后级电压,测试USB管理芯片周边电容对地值和电压。以及电池检测脚对地址。简单来说就是,插入充电线,手机屏幕有反应,基本就是电池检测电路问题(开机不能充电,关机能充电,也是检测电路问题)。如果插入充电线没有反应,那么久先检测尾插的供电输入是否有电。

苹果4手机不充电检测思路以及方法
1先检测Q2后级有没有5V电压,如果有电压说明尾插供电已经进入。如果没电压先测Q2前级是否有5V,如果有5V此时短接U2。如果没有5V更换尾插。(在插入数据线,屏幕没反应的情况下)
2插入数据线有反应情况下,带闪电图标或者有插头标志。
检测电池插孔中间两个检测脚有无阻值,任何其中一组没有阻值斗湖出现上面的情况导致充不进电,检测相关电路元件。
检测 R129  检测 R2      拆除 DZ5 Q1      更换Q3   更换L2-PMU
以上检测顺序从1到3挨个排除,如果还是不行,更换电源试试。(电源坏的几率小2%)

4S   的充电保护IC是  Q3           充电电感是L28      然后检测电池温度检测,电池电压检测。
R129也会引起插入数据线没反应DZ5 Q1 Q3都会引起插入USB没反应要注意

从5代开始
就有独立的USB管理芯片了 U2(易坏)  50%几率是他坏(离CPU近,拆卸要注意。)不充电一般电流挺大开机200MA以上  (开机正常充电器插入也没反应,但是电流很大就是他坏)  这个管子也会引起不开机

5代充电过保护芯片Q2 (尾插供电直接连接这个芯片,这个芯片可以短接 其他苹果的保护芯片也一样, 测试方法同苹果4)
充电电感L2(坏了显示充电但越充越少)
然后测试电池2个检测脚,电池温度检测,电池电压检测    他们相关元件。

5S开始电池只有一个检测脚
1充电芯片Q2   测试点C304有无5V输入。如果无(更换Q2,或者短接Q2但是短接有可能引起充电充不满)。如果有5V就直接更换USB管理芯片。如果还不行更换电源管理芯片。
(5代或者5S不充电很多手机会发烫,电流大USB管理芯片坏)

6代USB管理芯片和充电芯片分开了,
不充电 先换充电芯片 U1401,这个芯片是直接连接尾插的。尾插的输入供电5v测试点是U1401旁边的几个电容,尾插测试点都没有电就换尾插,插对地值,换U1401。尾插换了,U1401充电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就换USB管理芯片
电池检测FL2511 虚焊会引起显示温度高,这是连接电池中间检测脚另外Q1701这个充电管坏了只能换不能短接(连接充电IC的)

最近在整理苹果各个方面的故障,发现整理到本子上经常弄丢,所以干脆发到网络上,一方面各位同学可以一起看,同时我自己忘记了也可以查询方便。
最重要的是发在这上面还有分赚呵呵,方便自己方便别人。希望大家不要吝啬给多少加点分哦。

IPAD,2和3的电源芯片易坏要注意。

IPAD2不充电维修方法
1如果插入数据线没反应,拆D5703就行,不用装。(这是尾插充电正负检测脚这个芯片是连接CPU的,拆下后打值是打的CPU值,如果无值CPU虚焊)2插入数据线,直接测量L5757有无5V如果无,拆下直连,测量C8124有没有5V(这个电容上的5V连接,电源IC和Q8123)如果无5V换Q8123,如果以上都OK,更换电源芯片。

附加IPAD2背光升压二极管易坏,换屏插屏的时候不小心。另外IPAD2解ID最好上一个16G,不能上单个32哦。(刷好只装一个主硬盘就行。)

IPAD3   测试思路同IPAD2
尾插连接L5757  连接Q8123  连接C8124  连接电源。
插入无反应,拆D5703
IPAD4
尾插连接L5757   连接Q8123       连接C8124    连接电源
IPAD4起有独立的USB管理芯片,如果插入无反应,更换USB管理芯片U5900 根苹果手机5代通用 芯片名称1608A
IPAD5又叫IPAD air
尾插连接L6157  连接Q8123      连接C8145   连接电源
1610A这个型号USB管理芯片同5S通用

IPAD MINI
尾插连接L5700   Q5700   Q8701   C8124   电源
充电升压电感L8112
USB管理芯片 U1300
IPAD MINI2
尾插连接L5700  Q8123  C8145  电源
USB管理芯片同5S IPAD5

网友(2016-08-20):
小小白 学习中 谢谢大神们的经验 谢谢

网友A:
woaimeinv5
论坛禁止灌水!
详情

网友:
谢谢分享 虽然现在看不懂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请同行们加分

网友(2016-09-29):
有没有这么简单啊

网友:
不错写的很好

网友:
高手在人间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这样论坛到处发学习学习学习的灌水评论真的有意义吗。论坛禁止灌水,请自重。
详情

网友:
实在太实用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16-11-02):
很全面,很实用,看来我有来迟了,想给LZ加分都没有机会了

网友:
刚开始学习,真的很实用谢谢。

网友(2016-12-05):
必须顶一下,理论很强大

网友:
楼主我这里有个ipad5  A1474不充电  usb管理已经换过了  关机可以冲 开机不充  求指点下

网友:
楼主写的真好!这样的文章太全面了!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论坛严禁单独发图回复这样的灌水评论,以后请改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禁止灌水!

网友:
论坛禁止灌水!

网友:
这样论坛到处发学习学习学习的灌水评论真的有意义吗。论坛禁止灌水,请自重。

网友:
学的很详细。

网友(2017-03-09):
维修思路对新手来说帮助非常大,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给个好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于近期全站疯狂灌水,禁言一个月,再疯狂灌水,账户不保!

网友:
给个大赞你!

网友(2017-07-17):
感谢楼主,
文章很精彩,已收藏,非常的棒

网友:
写得好啊,维修就是要多总结。。。。。。。。。。。

网友:
前来虚心学习,向各位大神学习各种经验。请多多指教。很详细,值得仔细学习

网友:
维修小白过来学习大神经验,多谢!

网友:
以前有个详细的教程,4到IPAD都有,现在怎么没有了,能不能发一个给我

网友(2017-08-26):
非常好,收藏了,只要了解后 就肯定能修到机器

网友:
哈哈。。这个可以有哦。。。。。。。

网友:
写的好详细 感谢楼主

网友:
以前还有个完全的现在都没有了

网友:
通俗简单明了  学习了。。。。。。。。。。。。。。。

网友:
感谢,很实用 。已收藏,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 会看图比较方便。

网友:
感谢楼主,已收藏, 写的好详细 支持

网友:
感谢大师的教导111111111受教了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文章很精彩!我正在维修不充电的6p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哦,强烈推荐!!!!

网友(2018-03-08):
好资料,谢谢楼主分享的精神,我还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