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110暗屏,<<<<无背光有显示>>>>,二修机,求助!

楼主(2015-12-13):
                    说下情况:这客户在我这修了不少机器也介绍了不少客户来. 我是手机电脑双修。拿机器来是时到1.4掉电修好后关机会自动开机.修好后就出现了现在的暗屏,测电压如下:

                    1 2 3脚DCBATOUT_LCD:19V
                    5脚LCD_BRIGHTNESS:3.13V
                    6脚3D3V_CAMERA_S0:3.3V
                    15脚BLON_OUT_C:0V
                    24脚LVDS_DDC_DATA_R:3.3V
                    25脚LVDS_DDC_CLK_R :3.3V
                    26脚LCD_TST_C:0V
                    27脚3D3V_S0:3.3V
                    28脚LCDVDD:3.3V

                   15脚经过RN4901到EC27脚但EC并没有3.3不插屏线也没有 不存在短路拉低,后面料板上拆下块EC结果还是一样 直接飞线从LCDVDD拉到15脚能点亮 满以为好了 装上电池后开机瞬间屏会亮大概2-5秒黑屏,屏无任何显示 但电流很正常,不装电池用外接电源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这15脚和26脚到底是干什么的 而且这两脚直接到EC  为什么装电池就会黑屏..望各位支招!

补充内容 (2017-5-8 22:02):
   此机确定就是休眠板导致..后面想了想 休眠板根本就没有 被上家弄掉了!最后还是没修好 但是正常开机后再装上电池就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15脚和26脚分别到EC的27和105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脚和26脚分别到EC的27和105脚

大神在哪里啊!求教啊!

网友B:
我有台N5110屏不显LCDVDD起不不U4501输出没有电压,3V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有就是不没输出.换了两个都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BLON_OUT也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N5110屏不显LCDVDD起不不U4501输出没有电压,3V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有就是不没输出.换了两个都不行.不知 ...

LCDVDD先整出来再说!

网友:
不能沉啊!各位同僚诶个意见!

网友:
1 2 3脚DCBATOUT_LCD:19V
                    5脚LCD_BRIGHTNESS:3.13V
                    6脚3D3V_CAMERA_S0:3.3V
                    15脚BLON_OUT_C:0V
                    24脚LVDS_DDC_DATA_R:3.3V
                    25脚LVDS_DDC_CLK_R :3.3V
                    26脚LCD_TST_C:0V
                    27脚3D3V_S0:3.3V
                    28脚LCDVDD:3.3V这些英文翻译过来时什么意思

网友:
LCDVDD先整出来再说

网友B:
我的好了,楼主的修好了吗

网友C:
BLON是否被MOS管导通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好了,楼主的修好了吗

分享下呗。。。

网友D:
强给一个电,试一下

网友:
强制拉个过去看看呢

网友:
最终还是出LCDVDD的那5脚芯片问题,我换了三个都不出,也是郁闷,最后从芯片供电飞了根线过去就好显,BLON_OUT也就起来了

网友:
你量下15脚和26脚的对地阻值   看看 是否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还没呢!没什么思路晚上修索尼进水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LON是否被MOS管导通接地了

买没啥MOS管额  中间就一个RN4901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给一个电,试一下

亲,强拉一个3.3要亮,但装上电池就黑屏 我上面说的很清楚啊

网友E:
楼主这个应该是触摸板位置休眠板没装造成的吧

网友:
这5脚坏的也多

网友:
我这个换个io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应该是触摸板位置休眠板没装造成的吧

休眠板?是啥玩意

网友:
我这个5脚3.1V左右算是正常吧!

网友:
IO换了.. 老样子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  EDID读屏程序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下LID信号正常不

网友:
看看休眠信号呀

网友:
屏线 屏呢 外接呢 ?

网友:
把电压改一下

网友:
最后还是没修好 但是正常开机后再装上电池就没有任何问题,于是和客户商量只有这样了。不过钱还是照样收!!

网友:
试试直接从屏供电拉3.3V到亮度开启脚呢

网友:
喇叭接口旁边有一个小接口,要插上一个类似于蓝牙一样的小模块,上面有一个霍尔开关

网友F:
我刚才试了一下,休眠板还是 接15脚电压是不出,强拉装电池就不行了

网友:
led的暗屏我有个最简单的办法屡试不爽
楼主你想实施不,好了没有?

网友:
15脚是背光的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刚才试了一下,休眠板还是 接15脚电压是不出,强拉装电池就不行了

唉 孤陋寡闻了 原来这是休眠板  学习了!

网友:
查下桥发给EC的L_BKLT_EN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我怀疑BIOS程序出错了,先刷个BIOS试试看啊

网友:
实在不行就改个信号算了

网友:
我今天 也遇到了,是个进水的主板,进水地方就在电源接口小板附近,包换屏线及接口处,处理了进水,外接一直正常,本以为屏线坏了,订屏线回来换上还是屏暗,无思路 了!有大神飘过求指点一二!楼主修好了,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休眠板?是啥玩意
的确如此,在喇叭接口处有个小板,我一直以为是蓝牙什么的,刚才我装上以后加电,开机正常!楼主你也试下,我的故障跟你一模一样(包括所有的供电)

网友:
的确如此,在喇叭接口处有个小板,我一直以为是蓝牙什么的,刚才我装上以后加电,开机正常!楼主你也试下,我的故障跟你一模一样(包括所有的供电)

网友:
看来楼主修好了,我也是一阵好激动,高手在民间,我只看了第一页帖子,没有看后面的。

网友(2016-06-13):
暗屏还时好修的

网友:
暗屏就那几个电压, VINLED 3.3V VCCLCD 3.3背光开启 亮度调节 3.3V L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