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G480 开机屏幕亮 不显示 电流正常

楼主(2015-12-13):
屏幕亮了  外接屏不亮  开机什么都不显示  bios进不去,换过内存 , 拆了硬盘,。

网友:
屏线换没,你看看裸板外接会显示不

网友:
显卡问题了 建议送专业维修店

网友:
板子不在手上,不知道具体情况,不过这种一般是显卡虚焊或坏,不排除显卡到接口中间数据开启出了问题

网友:
屏亮了不显示 外接也不显 显卡坏 送修吧

网友:
问题说的不清楚哦

网友:
是没有bios了  刷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已经刷好了 可以用了

网友:
。。。。不说清楚啊  屏幕亮了不显示是屏幕暗还是根本没亮

网友:
是你没看清我打的字 我写的是屏幕亮无显示 这还不够清楚吗?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亮不亮   有可能是显卡或者bios

网友: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请看清我写的在发表评论好吗?

网友:
你说的是屏黑屏 ,还是有显示啊。 现象都没交代清楚怎么帮你分析啊。

网友:
笔记本背光屏幕亮,屏幕无显示,也没有logo什么的 开机以后只是背光亮 外界屏幕不亮  可调电源电流正常

网友:
bios的问题     之前遇到一个是显示完logo就没有了,什么都不能动,刷了BIOS就可以了

网友:
主板有问题  给专业人士修吧

网友:
已经修好了 刷bios好的

网友A:
屏幕是有背光不显示 还是显示不进系统啊 有点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是有背光不显示 还是显示不进系统啊 有点不明白
有背光无显示 这话说的不明白吗? j就是背光亮了 不显示任何画面 我说的不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