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4-a003TX花屏,灰屏维修。

楼主(2015-12-13):
   I5-3110m,GT820,公司员工工作电脑。 保修故障为:使用几分钟就会出现花屏,闪屏。马上就灰屏了。就跟惠普dv3000显卡坏的时候一样有背光无图像。 果断加焊显卡,然后测试,发现使用时间能变长,使用时间长,才会花屏和会屏。 所以就订了一片n15v显卡。更换之,结果还是一样的表现故障。 以为显卡有质量问题或是BGA有失误,所以就从新植球做上去。故障依旧! 机器上的显卡驱动都正常。这机器比较新。论坛只有BIOS,其他任何资料都没搜索到。 此时回忆起了之前有遇到过类似的故障。 翻阅之前的维修日志,就直接BGA加焊PCH,果然加焊后显示正常了,测试有一会儿也没有再出现花屏和灰屏的现象。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机器不能打开任何程序,不能关机。 直接换了片新的SLJ8C桥。现在一直测试OK

网友A:
lz字体可修改一下吗?

网友:
上次修了个dell的绿屏的,也是南桥问题

网友:
这字体看了眼睛也被你搞花了 呵呵

网友:
这机器应该是集显吧?

网友:
                 G470  有遇到内似的故障  也是南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字体可修改一下吗?

是之前发表在自己空间的,现在才复制过来发表,没想到复制就成这样的字体了

网友:
感觉现在维修生意好难做 ,机子也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