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机触发 电流到2A,掉电维修

楼主(2015-12-13):
宏碁4738G。I3-380M ATI6470显卡,HM55 DAOZQ9MB6C0
  开机触发,电流立马上到2A瞬间掉电。拆机主板,测各大电感,均正常。
  卸下CPU触发,电流跑到0.14掉电,可再次触发。
  上CPU开机触发,电流跑2A掉电,手摸CPU,巨烫。
  怀疑CPU供电MOS管有不良,二极管档测,均阻值正常。
  卸CPU测主板电感电压和二级转换电压均不正常。(连内存电压都没出来)
  测试测得主板的PQ15 转换电压管。转换不正常,测PQ15的4PIN只有3V,所以导通不正常

那么继续往前追查,测得PR140和PR141的节点才1.7V。
拆下PR140和PR141测量,均阻值为900多K,正常。那么问题就出现在PQ16,和PQ17 PQ18 PQ19,这1个三极管和3个场管上了,应该是哪个管子有击穿,逐一拆卸,当拆到PQ18时,PR140和PR141的节点 电压为9V了,正常了。那么就是PQ18击穿了。去掉PQ18开机触发,屏幕显示了。

因为PQ18的击穿,导致CPU供电芯片没有供电,才有可能导致CPU发烫,这也是第一次总结这个经验

网友:
分析得有理有据,值得学习。

网友:
心细,还是心细

网友:
修机器,就是先看,再动手修

网友:
  问题是简单  常见   但现象却意外    装上U   电流怎么会到2A   而且各对地值   二级体质还正常   原因呢

网友:
简单明了。。嗯。。学习了。。那个CPU管子坏容易烧CPU啊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