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GA-MA770T-UD3P复位跳变,怎么修都修不好。

楼主(2015-12-13):
        板子刚拿到手是南桥供电和内存供电大幅度偏高,把供电修好后并且换了个南桥后,复位出来了但是有规律的跳变。而且南桥收到的2个PG,NB_PWROK和SB_PWROK也在跳变。拆了声卡,COM芯片,1394芯片,搞了BIOS,换了时钟,换过IO故障依旧,修了好多天都修不好。而且我发现IO上的KBRST和DB_RST也是在跳变的,把KBRST和DB_RST断开后复位正常了,但是不跑码。

看来是IO的DB_RST不断的拉低复位开关导致南桥反复复位,IO也换过了还是这样。现在不明白的是IO为何会反复的拉低KBRST和DB_RST?修的没有头绪了。

网友:
GA  复 位灯闪 真心不好修,可以先去外设试试

网友:
仔细量下,应该还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A:
复位灯反复的亮这个问题很常见但坏的地方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灯反复的亮这个问题很常见但坏的地方都不一样

唉,能想到的地方都搞了还是老样子,对这板子无语了

网友:
有没换个桥试试看

网友:
南桥坏了的,所以换过南桥的

网友B:
GA 的板 只要是 -DB_RST 波形是方波,我都是换IO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GA 的板 只要是 -DB_RST 波形是方波,我都是换IO好了的

是下拉跳变的方波对吧

网友:
你就没有想过再换个南桥吗?今天我修个方正G41的,连换三个南桥才正常,故障是开机定方正那儿了,刷程序无效情况下,外设全拆完,

网友:
我这 770t-d3l也跳变  还没弄好  烦躁

网友:
你好。我是PCI的时钟1。7到1.8之间跳变,改怎么查啊?也是复位灯常亮

网友:
你这板维修思路错了,不要管复位这个情况,现在很多板不跑码就是会复位灯闪一下闪一下的,按不跑码来维修吧

网友:
桥发出复位的前提是要收到PG,NB_PWROK和SB_PWROK也在跳变复位肯定也会跳 变咯

网友:
有没有修好 我这也有一个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