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 不触发维修,,亮机备份blos,,小白第一贴

楼主(2015-12-13):
第一次发贴,技术含量比较低,希望大神不要喷。。上午一客户拿来一台华硕X550C,说开不了机了,,接手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都没看到,按开关没反应,
,因为是三位数的可调电源,有可能太低,看不到吧,,既然这样,直接拆机 ,
接上电源,看公共点电压已有,测了下3   5  V  ,,5V电感有,3V没有,当时不知道正不正常,,先看开关引脚电压吧,测了下,0.7V明显不正常啊 心想3V电感之前没有出来电压,不知道正不正常,因为没有图纸,点位都没有,既然有0.7,应该是线性3V过来的电压,感觉应该是上拉出了问题,华硕的嘛,,自然就想到了排阻,好吧,EC周围没几个排阻,很快就发现了,

排阻一边是3.3V   一边是0.7    量了下,是通开关的,,感觉应该就是排阻问题了,直接换了个排阻,妈的,还是0.7   ,不是排阻问题,应该是哪拉低了,
这时直接给开关小板拔了,量了下,电压恢复了,3.3V,,小板拉低了,,看了下上面也没啥东西,只接了一个小电容,要么电容,要么按键了,去掉小电容,电压恢复正常了,
按了下开关,电流sou  sou上去了,送上亮机图
也是绕弯路了,,早应该直接拔掉开关试下的。
大哥大姐们,老少爷们,虽说没啥技术含量,但小弟也整理了一个多小时,加分也不扣自己分,把你们那小手抖一下,给小弟加点分吧

另外奉上亮机备份的blos  独显的 x550c

网友A:
新手学习中,越看越自信了,学习了

网友B:
想评分不给机会了。思路很好

网友C:
往往是这种小问题容易忽略了

网友D:
   我也是小白  还没修过华硕版呢  华硕的什么都没有  点位 图纸  料号   对于大神们到没什么  对于我们小白就等于是天书咯

网友:
感谢楼主    刚好用的到   帖子不错

网友E:
仔细一旦应该能很快发现

网友F:
好厉害啊值得学习啊

网友G:
这也算小白  不是吧

网友H:
算不算通病 上个月我也修了台同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算不算通病 上个月我也修了台同故障的,

可能是吧,第一次修到

网友I:
思路清晰,技术过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小白  还没修过华硕版呢  华硕的什么都没有  点位 图纸  料号   对于大神们到没什么  对于我们小 ...

问一下万能的淘宝有没有呗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到过,和这个一样

网友:
维修就是要仔细观察

网友:
这种问题也是醉了

网友:
华硕很多机型 EC边上103或者470会坏

网友:
新手修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网友:
我也是小白  还没修过华硕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牛.......................

谢谢,,一般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只要发表就是好同志,继续加油,前途一片光明。

谢谢,,整理了好长时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旁边有人帮你照的相吗

要不然呢,,让同事帮忙照的,,这不是可以看到现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往往是这种小问题容易忽略了

是的,,还是得细心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学习中,越看越自信了,学习了

嗯,,,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评分不给机会了。思路很好

谢谢,,评分不了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小白  还没修过华硕版呢  华硕的什么都没有  点位 图纸  料号   对于大神们到没什么  对于我们小 ...

慢慢来吧,,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仔细一旦应该能很快发现

嗯,,绕了点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厉害啊值得学习啊

谢谢,,一般般了

网友:
看来你没发过贴也是论坛老鸟了,我也一贴没发过呢。修机子一般不留证据,装好后没素材可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也算小白  不是吧

白的很

网友N:
华硕就是坑,什么都没有

网友O:
不错,修过一台也是这样的 问题比较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M:
慢慢来吧,,加油

嗯嗯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华硕就是坑,什么都没有

是的,太TM任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错,修过一台也是这样的 问题比较好找

嗯,得确是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往往是这种小问题容易忽略了

是的,,得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思路清晰,技术过人。

谢谢,还是得多看看资料,充实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P:
思路清晰,修的也很棒

谢谢,还得继续努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