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HKC电视 型号L32A3

楼主(2015-12-13):
插上电源有待机红灯,按下待机键 指示灯变蓝, 2-3秒后又变成红灯。刷过BIOS,有高手指点是哪的问题没,灯变蓝的时候 有5V有13V

网友:
求高手,在此留言或者354502300@qq。com邮箱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故障,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没有主板各组电压数据,STB电压数据,不好下结论。
待机5V是否负载能力不行?行的话看主板。这电视背光保护应该不会变待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