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9寸 显示器不通电 维修

楼主(2015-12-13):
接电源 指示灯不亮,按开关没反应,拆开板子

测得二合一电源高压板的保险断开无穷大
看到这个大电容引脚发黑,二极管档测得大电容阻止为0.060果断取下来,再测板子上还是0.060,测大电容俩脚为500多,电容是好的。
看板子电容的正极与电源IC TOP258PN的3脚相连,而且这个的3脚都烧黑了。于是取掉电源IC TOP258PN,再次测量大电容的二极管阻止,为600左右了。看来就是电源烧坏了导致短路。到显示器料板上找到TOP258PN更换,再次测大电容阻止,还是500多,正常,于是就把保险也更换了,接着通电。指示灯还是没有反应。电源板12和5V还是没有测到。再次回到板子,仔细观测和测量,测得这个ZD601正反阻止都为0.008,这个二极管击穿了,我也不知道这个有什么作用,就在料板找到个换上

于是再接电源,指示灯就亮起来了,接VGA线,显示正常

第一次修显示器的板子。完全是凭借着修笔记本的那套路来整的
就是修起来怕怕,毕竟220V

受到警告 2#

网友:
yuchao454875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不敢修220V,以前修大脑袋修两个爆炸两个。

网友:
ZD601这里应该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管子不坏运气很好

网友:
灯管两端是不是有点发红?不黑吗

网友:
我也在修以前也没修过显示器。心里好害怕。

网友B:
看来不懂的还不怕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不懂的还不怕些

啥,还有什么危险吗,我不知道的

网友:
这灯管好像也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还有什么危险吗,我不知道的

220V咋会没危险,炸个管子触个电啥的。

网友:
你一次换了三个啊  显示器很好修的  修不好直接换版 版都不贵的 就是换灯管有点麻烦啊

网友:
你好利害。。。。。。

网友:
灯管两端是不是有点发红

网友:
怎么觉得楼主这个灯管有点发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敢修220V,以前修大脑袋修两个爆炸两个。

串个100W大灯泡就不怕爆炸啦。

网友:
灯管是不是有点问题,有些发红,你单点一下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