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更换

楼主(2015-12-13):
必须要比原来的大吗

网友:
一样大的可以 或比原来大也行   不过不能大太多了

网友:
看是使用什么电容了固态的可以小点

网友:
最好是耐压和容量这样的基本参数完全一样,尽量用品牌货

网友:
如果不能同样的替换要就高不能就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