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5-12-13):
自己的5s之前进水了
,开机以后别的都正常就是信号一直是正在搜索。。。 然后运营商也没有了调制解调器固件也是空白,大神们告诉告诉我这是肿么了。
进水
无信号

网友:
检查一下基带的供电、时钟、复位信号以及码片的供电

网友:
进水机器,正常情况应该是基带没供电

网友:
你这个是没基带,进水的查基带的工作条件。

网友:
刚学修手机 看来楼上的说的很有方向性

网友:
按电路图检查基带工作条件

网友:
进水机重点查供电

网友:
谁有基带供电的图纸能不能发张给我,424973

网友:
我这有台5S的 以前经过水 没有基带 基带供电 1.8V和1.05v出来之后跳变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2个电压对地阻止也正常

网友:
放那好久了 也一直没有思路

网友(2016-01-23):
没基带,进水的查基带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