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RS760C1 V_1.0 无CPU供电

楼主(2015-12-13):
电脑店送来的主板,说是不显示;我看了一下,amd芯片组,先打值,都正常;再按内存--VCCA--CPU--桥--总线时序测,内存和VCCA正常,CPU无供电,我一般只要没有短路就先手摸摸,再测电压,发先CPU供电芯片ISL6323发烫,就换之,出CPU供电1.19V,再测桥供电,没有;桥供电芯片是UP6109, 供电12V,开启VLDT_EN都有,不出电压,换芯片,用UP6101代换,换后出电压1.2V,正常跑码,主板修复,

网友A:
芯片本身工作发烫有时候运气不佳也会烧外围相连元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本身工作发烫有时候运气不佳也会烧外围相连元器件。

说的对,主板维修本来利润就少的可怜,40一块,如果再慢慢测芯片周围的零件,就费时间。我只要打值正常,就通电摸摸,不烫就按时序修,供电正常,就用波波测波行。前天就的联想L-IG41M R:1.0,不触发,用波波测32.768没有波行,电压正常,换了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对,主板维修本来利润就少的可怜,40一块,如果再慢慢测芯片周围的零件,就费时间。我只要打值正常, ...

那应该椒32,768赫兹的工作频率信号没有发出到南桥接收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对,主板维修本来利润就少的可怜,40一块,如果再慢慢测芯片周围的零件,就费时间。我只要打值正常, ...

芯片有时候发烫并一定是本身故障,外围元器件损坏也会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