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飞天UI43掉电简单快速维修

楼主(2015-12-13):
迅维培训联系电话:0755-61506416
咨询QQ:1727176051
==========================================================
机型:神舟UI43    HXU4

板号:X300,联达代工

故障现象:开机掉电
维修过程:接到一个同行拿过来的机器--神舟UI43超级本,机身很薄,据同行描述:待机电流很大,开不了机。经过拆机检测发现,同行所说的待机电流大,是因为内置电池坏了引起的,拔掉电池排线后,待机电流只有0.014A,裸板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098A左右就掉回待机状态,可以反复触发、反复掉电:

         从上电电流来看,应该属于缺电压掉电,此时,用示波器逐个测试各个电感电压(3V\5V待机的就不用测了),请看以下波形:
1、测得内存供电电压1.5V正常:

2、测得桥供电正常:

3、测得总线供电正常:

4、当测到0.85V供电电感时,发现异常:

5、从波形中可以看到,前面其它供电都很正常,唯独这个0.85V供电出来后瞬间掉下去,这个0.85V是由U60(ISL95870B)控制产生的,

6、此时应该测量该芯片的EN脚,看看它的EN会不会也掉了呢?实测结果发现EN信号也有5V持续高电平,很正常,见以下波形:

7、此时怀疑95870B损坏,果断更换95870B:

8、更换芯片后,0.85V恢复正常:

9、电流也一路跳变到了0.814A左右,装上屏后,亮机了!

网友:
老大,我真羡慕啊!唉唉唉!这2年一定去拜访你,跟你学学

网友:
船长牛逼。。啥时候开个远程示波器培训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爽  这个0.85v是桥供电吗?

网友:
cpu电压出不来吗?

网友:
会波就是好啊 黄老师

网友:
对黄老师一直顶礼膜拜!!!!!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啊

网友A:
修的 真快          秒杀的节奏        0.85V是什么供电  VCCSA吗?

网友:
很好  波波玩的很好

网友:
示波器真的怎么6吗, 准备买台试试

网友:
0.85是什么掉电

网友:
黄总这是秒杀各类故障啊。。

网友:
不错,前几天也修过一个这机器,是插适配器掉电关机,一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还是用示波器修东西快啊,简单明了,关键是得会用啊

网友:
楼主技术好 学习了

网友B:
有波就是屌!

网友:
船长大神的波就是牛b,不服不行。

网友C:
这个是内存的供电吧??

网友:
  支持一下  值得学习

网友:
CPU电压最后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 真快          秒杀的节奏        0.85V是什么供电  VCCSA吗?

对,就是VCCSA管家供电

网友:
每次看到示波器维修都感觉高大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内存的供电吧??

不是,是VCCSA供电

网友D:
这是CPU的VCCSA供电(俗称:管家供电)

网友:
大神修机就是6 实例教程

网友:
我的换芯片无果  最后换0.85后级电容好的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使用的什么型号的示波器,2秒钟还能捕捉到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CPU的VCCSA供电(俗称:管家供电)

这电路中CP31常见不良引起,从图4看到供电有出来过,但好像幅度不够。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爽

网友:
示波器用的非常轻松啊!示波器价格不小啊!

网友:
修了几片了,看来是通病了,能出些档机的维修过程不

网友:
黄老师,这个0.85v滤波电容也是个通病,你换了的没

网友:
黄老师,这个0.85v滤波电容也是个通病,你换了的没
黄鑫船
我从波形来看,发现后端滤波很正常,所以电容就不换它。
详情

网友:
管家供电是最后出来吗?

网友E:
补充一下 这个是个通病 ……
黄老师分析的很清楚
黄鑫船
哈哈,这确实是通病,不过这回不是电容问题。
详情

网友:
楼主经验老道,学习了。。。

网友:
黄老师威武 希望黄老师开示波器视频教程

网友:
管家电压0.85. CPU管家吧

网友:
有示波器 就是好!修这种掉电,手到擒来!!

网友:
黄老师一直是我们维修界的偶像,很值得学习的帖子!

网友:
写的很明白很清楚,谢谢师傅!

网友:
黄老师这分喜欢人啊

网友:
黄教主 威武!

网友:
这本还是超极本里。

网友:
黄总的贴就是看着爽,清晰明了,一针见血

网友:
示波器是设置成触发扫描吧,不是用自动吧

网友:
老黄厉害呀 修的这么快 还是有波波好呀

网友:
示波器搞不懂哟!掉电对于我来说难。

网友:
黄教主一直都用示波器秒板,小弟感觉惭愧惭愧。。。

网友:
黄老师修板就是快

网友F:
高手如云啊,又学了一手

网友:
晕了,原来是高级工程师,难怪这么厉害,谢谢分享

网友:
这示波器使用的就是牛

网友:
管家供电是什么
和总线供电有关系吗

网友:
我有台宏基不定时掉电 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G:
给力呀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说说示波器修板的几个关键测试点呢  具体在什么位置 正在学习中

网友:
示波器用得非常熟练呀

网友:
黄大师,果然出手不凡,我等受教啦

网友:
CPU的VCCSA供电啊  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
很想买个来玩玩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问下你有的是用 5ms有的是用2.5ms,这有什么区别嘛。

网友H:
问下5ms 和2.5ms 有什么区别,设哪个更好。

网友:
黄总,牛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给力呀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说说示波器修板的几个关键测试点呢  具体在什么位置 正在学习中

可以,你来迅维我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下5ms 和2.5ms 有什么区别,设哪个更好。

这个时间依不同波形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黄老师,这个0.85v滤波电容也是个通病,你换了的没

我从波形来看,发现后端滤波很正常,所以电容就不换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补充一下 这个是个通病 ……

黄老师分析的很清楚

哈哈,这确实是通病,不过这回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
大神修机就是不一般,都是秒杀的节奏,果断加分支持。

网友J:
大师就是大师 就这样就秒了

网友:
波波高手呀

网友:
赞一个 貌似通病

网友:
黄老师 威武霸气 V587

网友K:
楼主理论扎实 经验丰富 值得学习
超.级.版.主
你也是高手啊!你只不过很低调而已
详情

网友:
老湿秒机就是666

网友:
一直不知道这个VCCSA是什么,知道它是CPU之前应该就行了把。还有总线供电是哪个?也是大电感上的吗?勿见笑

网友L:
VCCSA 不是集显供电???
超.级.版.主
肯定不是啊! 应该是CPU的内存模块供电!
详情

网友:
黄大师出手 是不一样啊

网友:
示波器用得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看起来很简单 但真要自己碰到时就没这个思路了。。我想这个万用表也是测不到的吧 看来示波器真的很实用。

网友:
我也想要一台波波,要是有钱了真心想买

网友:
啥时候开个远程示波器培训

网友:
我的是换电容好的,看到你换IC,我好担心啊

网友:
这分析的思路准

网友:
大师出马,马到成功,学习啦,黄大师。

网友:
黄老师,你好厉害啊。

网友:
BOBO的功力非同小可。请问要是在没有BOBO的情况下,师傅是按什么思路检修的呢?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经验,让我们新手好好学学

网友:
楼主厉害!好技术啊!

网友M:
学习了,厉害i厉害
超.级.版.主
你这样有灌水嫌疑哦!!
详情

网友N:
哎,有示波器真牛啊,不咋会用怎么整呢。。
超.级.版.主
可以去【迅维】学习啊!!
详情

网友:
我一般 开启 供电测完 就换芯片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秒杀

网友:
太感谢了 让我涨了涨见识

网友:
修过这个问题,CPU集显供电滤波电容有问题,换好了

网友:
楼主,你看看我前几天发的帖,是0.8的电容坏了,估计你的会返修,我也是换了芯片,第二天返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4959-1-1.html

网友:
这款机子u60后边的滤波电容比较容易坏,修了两台都是,芯片的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看到那个波形我可能会换后端电容,小白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95870B 坏是通病来的

网友:
这类故障 没示波器 还不行啊

网友:
这个芯片很容易坏,换的也多

网友:
又是一例电压不正常的

网友:
牛,赞个,示波器用得好

网友:
我们修 吭哧半天 黄老师修本 秒杀 差距咋这么大呢 还的继续研究啊

网友:
会示波器真的很牛啊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啊 问题是不会用

网友:
上次修到过这个机器,没料换,客户拿走了

网友O:
学习了 思路清晰
超.级.版.主
你又灌水的嫌疑哦!!注意了哦!等会被禁言了就不好玩了!
详情

网友:
示波器我要苦学了

网友P:
黄老师这示波器用的杠杠的,没有示波器真不知道那个电压是瞬间掉的
超.级.版.主
是啊!是我等膜拜的楷模!!
详情

网友:
示波器用得真好。

网友:
大湿就是大湿,秋杀

网友:
佩服佩服,不知啥时候能达到你那水平

网友:
这么快就搞定了,羡慕,示波器运用和强大的理论,好吊

网友:
老师 怎么不把图纸发出来呀 还是论坛已经有了?还是这只是芯片的PDF从别的机器上截图下来的呢?

网友:
这款机不都是0。8 V 后面的电容通病吗,会不会是换芯片加热到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波就是屌!
这种示波器要多少钱?

网友:
示波器大神啊,我看过你发的示波器教程 讲的很细

网友:
船哥技艺精湛 堪称大家

网友:
示波器这东西一直不会用,看到楼主用,只能仰望

网友:
碰到大神州 真心不敢恭维 已加分

网友:
楼主 请问下 这个0.8V 用万用表能不能测到电压的跳变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大神呀

网友:
老师的示波器真是炉火纯青了,

网友:
不错,神一般的经验

网友:
今天修了台SONY笔记本进水,也有一个和你图四一样的波形,,明天再搞一次看一下是不是能搞定

网友:
老鸟写的简单明了易懂不错

网友:
黄总威武,这波抓的好哦。

网友:
这机器是有通病

网友:
示波器这玩意看来得慢慢玩了

网友:
神州飞天系列的通病,修过几次,没发上来

网友:
因为经常修到神舟售后的机器

网友:
一开始都没弄好,后来好多这样的,就没法,查了好久。最后发现时这个的通病。

网友:
示波器抓电故障就是爽!

网友:
用示波器修板,這個範例不錯學習了

网友:
亲很厉害哦像你学习了

网友:
哎 不会用示波器啊

网友:
这个供电是给谁的呢?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

网友:
示波器没有双通道就修不了这个了

网友:
才知道,这个没用双通道,直观的看电压波型,学习了

网友:
感觉这个机器 不像是芯片的 问题 , 后面的 那个电容 故障率极高 已修到5 台 是否 可以证实为通病

网友:
示波器在你们身上用的就是爽,我要用到什么时候才顺哟

网友:
有波就是屌

网友:
大神修机 就是不一样厉害呀

网友:
示波器修起来真是方便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Q:
老师好技术,学习了

肯定是好技术啊!!不然是超级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手如云啊,又学了一手

必须的! 我等小白要是有这么厉害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师就是大师 就这样就秒了

船长乃是我们【迅维】网所有人的膜拜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理论扎实 经验丰富 值得学习

你也是高手啊!你只不过很低调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L:
VCCSA  不是集显供电???

肯定不是啊! 应该是CPU的内存模块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M:
学习了,厉害i厉害

你这样有灌水嫌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哎,有示波器真牛啊,不咋会用怎么整呢。。

可以去【迅维】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又灌水的嫌疑哦!!注意了哦!等会被禁言了就不好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黄老师这示波器用的杠杠的,没有示波器真不知道那个电压是瞬间掉的

是啊!是我等膜拜的楷模!!

网友:
太牛了黄老师。。。出神入化的技术。

网友:
这个机子的通病。

网友:
这内容没话,一个字儿“牛”,学习了

网友:
看到黄总,抓波好舒服啊,好羡慕啊

网友:
太详细了,图文并茂,是我们的榜样!

网友:
有波波修本就是快

网友:
学到一招了 哈哈 666666  之前总是量电压,量到有就觉是正常的。用示波器可以发现是那个掉电,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分析得好呀。向你学习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