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谁能告诉我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15-12-13):
谁能告诉我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风铃铛打是通的 很小

网友:
电容的一端和开关管连接的一个电阻。通的 ,开关管要是短路,就容易烧这个电阻,直接拉一根线也可以,以前试过

网友:
和保险一样的,找个差不多的换就行了

网友:
场官接地的电阻一般都市0.几欧姆的。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5-12-13):
上边不是有字吗 你拆来看看呗 这种电阻不是用色环表示的 阻值直接打在上边

网友:
0.68欧姆,mos管检流电阻

网友:
0.4 开关管接地

网友:
感觉是保险吧

网友:
这个好像是300V输入的保险电阻,随便装个1欧左右的就行

网友:
谢谢上面的兄弟们,机子已经修好了,找了个0.几的电阻装上去,开关管换掉,电压IC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万用表响是对的,这个阻值很小

网友:
0.47,保证是这么多

网友:
限流电阻,限保险差不多

网友:
看不清。你的看的电路是什么位置。

网友:
直接改一个万能模块,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好像是0.XX欧吧。。
反正阻值很小的。。

网友:
电阻上面也有标的。。如果没完全烧掉就应该看的到。。

网友:
要是机器都这么好修 就好了!

网友:
0.几欧而已

网友:
0.2也可以上 我就拿料板相同部位的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