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LTRAISO软碟通制作U盘启动盘失败

楼主(2015-12-13):
按教程用ULTRAISO软碟通制作U盘启动盘,制作的过程还比较顺利,但用U盘启动时,可以进入u盘启动界面,但只有2和8项目能进入,安装系统和进PE都进行不了,软碟通和系统文件都又从新下载的,原来用WIN7系统制作后用XP系统制作也不行,不知那出了问题,懂的朋友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换个制作程序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制作程序试试呗

换了

网友B:
我用的是大白菜和IT天空还有电脑店,都做过。没有出现你说的部分启动不了的情况。请问你的ISO镜像是自己做的,还是在网上下载的。我都是用PE自己生成的iso镜像。

网友:
我用的是大白菜和电脑店 老毛桃 么有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大白菜和IT天空还有电脑店,都做过。没有出现你说的部分启动不了的情况。请问你的ISO镜像是自己做 ...

自己做的 ISO  ?

网友C:
我用的是老毛桃  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老毛桃  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哦

做启动盘用的软件多了,但它们都得进PE,软碟通就不用了,像光盘一样直接做系统,比它们方便多了,这么大的论坛就没有说到点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大白菜和IT天空还有电脑店,都做过。没有出现你说的部分启动不了的情况。请问你的ISO镜像是自己做 ...

也不是自己做得,是用PE的工具做的。一般的PE都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能进DOS,说明引导启动部分都正确。

换个PE吧。

网友:
用了两个老版本的XP系统制作,可以直接进PE,却不出现上面的菜单了,脑袋想破了也不明白咋回事。

网友:
机器是不是老机器?PE狠挑硬件的。这就是为啥这么多PE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