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 REV2.01G不能彻底关机修复

楼主(2015-12-13):
客户:XX
机型:同
故障:一开始开机无显,插拔了显卡就可以开机显示了,但不能彻底关机。
检修:下载点位图,查得ATX绿线电压始终低于0.2V。
                根据点位图,查出是IO的72脚控制着开机。正常关机时,此脚电压应该在3V以上,实测1V左右。
                上拉电阻是IO左上角的一个822排阻,供电5VSB正常,怀疑822不良,直接交换IO附近的一个822,OK

网友:
IO 72脚工作电压正常也是5V左右,并不是3V以上。

网友:
楼主好厉害,能不能讲讲原理

网友: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都是IO旁边那个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