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RTL8111E代换

楼主(2015-12-13):
一台联想V470C待机电路进水导致3V上管击穿,把后面的南桥 和网卡烧掉,刚开始换了南桥不跑马后来发现网卡短路拆掉 跑马了,但是手头没有这个型号网卡 在辽版上找发现一个RTL8111F想直接代换试试,换上可以上网

网友:
刚好我手上有一个代换试试

网友:
感谢实践分享的

网友:
联想V470C原机是什么网卡芯片

网友:
原来这两个芯片是可以代换的下次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