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第六代处理器Skylake平台安装Windows7

楼主(2015-12-13):
(本帖转自hp售后,做系统之前需要更改BIOS,请自行百度)
注:此方法不一定适合所有笔记本,部分笔记本还是不能解决usb驱动问题,如有更好的解决方法欢迎指教.
看此文章之前如果您的笔记本电脑使用的是Intel第六代Skylake平台的CPU,那么在通过U盘或外接USB光驱安装系统时可能预到如下报错信息:
通过U盘或USB光驱引导安装Windows7可以正常引导,

点击安装之后到此步骤就无法跳过

Skylake一代处理器Intel会移除EHCI主控,改为支持XHCI主控,但Windows 7系统原生不支持XHCI主控,没了EHCI,Skylake平台上装Windows 7系统时无法识别USB接口。 如果您打算在Skylake平台上继续使用Windows 7系统,那么安装系统时就会遇到一个难题:
1、不能通过USB硬盘安装(U盘);
2、也不能通过USB光驱安装。
关于XHCI和EHCI的区别,可以理解为:
XHCIeXtensible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可扩展的主机控制器接口,扩展的主机控制器接口是英特尔公司开发的一个USB主机控制器接口。它目前主要是面向USB 3.0的,同时它也支持USB2.0及以下的设备。
EHCIEnhanced Host ControllerInterface增强型主机控制器接口,规范描述了一个通用串行总线(USB)2.0版的主机控制器的寄存器级接口。
要注意的是,XHCI和EHCI都是USB接口的规范,和AHCI(Serial ATA Advanced HostController Interface)串行ATA高级主控接口没有直接的关系。

  下面要介绍的是如何在笔记本没有内置光驱的情况下安装Windows 7系统,即然Windows 7不支持源生USB 3.0,那么可以采取的办法就是向Windows 7安装镜像中加载Intel USB 3.0的驱动程序,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到Intel官网下载USB 3.0驱动:下载地址

  将下载好的驱动解压缩,解压缩之后内容如下图:

在C盘根目录创建一个文件夹,命名为x64,将Windows 7安装镜像sources目录中的boot.wim文件copy到x64文件夹中。

在x64文件夹中再创建两个文件夹,名称为usb3以及mount,并将usb3.0驱动中Drivers\Win7\x64、Drivers\HCSwitch\x64两个目录下所有的文件都copy到usb3的文件夹中。Copy完成后usb3文件夹中应该有12个文件,如下图:

  X64文件夹中的文件如下图:

接下来就是将驱动加载到boot.wim文件的过程了,打开管理员身份的命令提示符(在左下角点开始输入cmd,在cmd.exe的图标上点鼠标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按下图,到C盘根目录依次输入以下命令:
輸入cd X64按下enter
输入dism/mount-wim /wimfile:boot.wim /index:2 /mountdir:mount
输入dism/image:mount /add-driver /driver:usb3\iusb3hub.inf按下回车
输入dism /image:mount/add-driver /driver:usb3\iusb3xhc.inf按下回车
输入dism/image:mount /add-driver /driver:usb3\iusb3hcs.inf按下回车
输入dism/unmount-wim /mountdir:mount /commit按下回车

  将制作完成的boot.wim文件copy到U盘的Windows 7镜像安装路径sources替换掉原来的boot.wim文件,再用U盘接到笔记本上安装Windows 7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下面的链接是我之前制作好的文件,如有需要可以直接下载替换
64位 boot.wim文件下载:http://pan.baidu.com/s/1i3Ep3ST
32位 boot.wim文件下载:http://pan.baidu.com/s/1o6owRlK
关于暗影精灵-安装系统的问题,我们的技术文档已经非常清楚,安装win 7 系统需要参考 intel 第六代处理器安装win 7 的文档;

但是注意,用户在安装的时候,在运行到最后copy 3.0驱动时候,就是如下:

如果最安装完系统后,笔记本电脑所有的USB接口都无法识别USB设备,请将步骤1中下载好的Intel USB 3.0驱动程序解压缩后改文件名为1之后COPY到系统安装镜像的U盘上,在安装系统到分区界面时,按Shift+F10调出命令提示符,通过Xcopy命令将USB3.0驱动文件夹COPY到硬盘上,重启后进入系统直接打开名称为1的文件夹,直接安装USB 3.0驱动即可。

用户发现驱动无法copy成功,安装以后找不到驱动,用户表示正确命令应该是    xcopy/s /e 1 d:\usb3

网友:
看着 好麻烦啊

网友:
以前苹果装双系统用到过没想到7带也需要这个了。

网友:
就有6代的机子的了吗,还没见到

网友:
好麻烦的说  兄弟可以封装一个包 发出来么     给你加分  好吧 就剩1分了

网友:
我表示还没装过

网友:
要是真这样,以后装WIN7还真麻烦了

网友A:
楼主这个方案 实际上也可以用PE安装 WIN7的  你这个方法跟苹果做WIN7的是一样的方案

网友:
看着眼晕!!步骤不怎么多!!就是操作麻烦不?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向楼主学习

网友:
过不了 多久应该很快就有这种方案的u 盘启动pe吧

网友:
6代的资料 比较新 待遇到的时候相信此法是值得借鉴的

网友:
第六代装个系统这么麻烦?装WIN10能行吗?装系统要提高收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方案 实际上也可以用PE安装 WIN7的  你这个方法跟苹果做WIN7的是一样的方案

你没认真看帖子,好好看看从头看,我也用的是pe

网友:
好资料发的太及时了,收藏一下。

网友:
那不是跟有些苹果一样啦 还有win7这么麻烦的话 可以装win8啊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不过看起来挺麻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没认真看帖子,好好看看从头看,我也用的是pe

你是把系统刻盘到U盘然后启动到安装界面  最后识别不到硬盘  所以你采用这个方案

win8的PE是可以看到硬盘把 然后在PE下面安装操作系统 在安装的时候也可以安装3.0的驱动

不知道你懂了吗?

网友:
看着这个系统做的好复杂  系统看来得提高收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把系统刻盘到U盘然后启动到安装界面  最后识别不到硬盘  所以你采用这个方案

win8的PE是可以看 ...

你的想象力真丰富………………无不想跟你说了

网友(2016-02-14):
赞一个,很好用!!!貌似直接进PE  gost也可以!就是得重新安装下驱动

网友:
楼主的资料很有参考价值,现在skylake的平台已经渐渐冒出头来了,面对win7系统的适用人群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帮助。+5

网友C:
楼主有没有亲自测试过呢?这个方法在将USB3.0驱动加载到boot文件中后,安装系统过程中,进入用户名时间等设置界面时也会出现USB无法使用的情况,这种情况如何解决?是否不调整BIOS设置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还请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亲自测试过呢?这个方法在将USB3.0驱动加载到boot文件中后,安装系统过程中,进入用户名时间等设 ...

最后我没有成功装好usb驱动,系统哪里都可以了 唯独usb不能用,用安装板根本不能安装,gost板可以单usb不行,还有不设置bios怎进去u盘

网友:
这个看起来挺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我没有成功装好usb驱动,系统哪里都可以了 唯独usb不能用,用安装板根本不能安装,gost板可以单usb不 ...

那就是你没有成功的安装上系统了啊?还以为是成功案例,算了,继续寻找答案去了。

网友(2016-08-22):
LZ要是蓝屏了进不了系统了,怎么办,USB3.0怎么安装进去呢?

网友:
没有玩过6代CPU安装系统,看起来挺复杂的,以后做系统都要这么复杂

网友:
看来新机器设计的不让安装老系统了。

网友:
我直接用GHOST,无压力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