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LCD灯管测试工具,新手福利

楼主(2015-12-13):
平时维修显示器,测试灯管的比较少,因此一般懒得去买什么灯管测试工具,都是利用手头材料自己制作得了,下面是我自己制作的简单实用灯管测试工具:材料就是一个旧的12V适配器(修电脑的不可能没有的大把多),还有一条中正友的单灯管高压条,我们都知道高压条工作的条件其实只需2个条件就行了,1.供电,2开关,供电12V按着标识接就行了,开关就有点麻烦,其实也不难就按着OFF/ON标识测量,我的这条高压条的开关就是由一个NPN型的三极管和一个PNP型的三极管控制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当有视频信号输入驱动板过来3.3V第一个NPN型的三极管导通,而第一个三极管的E极连第二个PNP型三极管的B极,从而第二个三极管导通把信号送到高压条的电源控制IC,开关完成!因此这里我们只需把第一个NPN型的三极管的C极和E极直接短接就可以了。这就相当于开关一直开着了。这是做的灯管测试工具。测试一下,笔记本屏测试OK,普通台式机屏OK!是不是简单实用!!!!

受到警告 2#

网友A:
就是给个开启信号 ,。。。。。。。。。。

网友B:
嗯 不错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给个开启信号 ,。。。。。。。。。。

对,就是除了宫殿就缺个开启信号。给它个开启信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不错学习了受益匪浅

相互学习,迅维论坛是个好地方。

网友:
相互学习,迅维论坛是个好地方。

网友C:
除了供电和Onoff还有个地。怕新手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供电和Onoff还有个地。怕新手不理解。

不错,供电(VCC12V和GND。)

网友D:
只要在12v和on/off之间连接一个10k电阻即可 这样就只需要两根线就可以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在12v和on/off之间连接一个10k电阻即可 这样就只需要两根线就可以测试了

不错,这个方法也行的,你这个原理就是接一个上拉电阻,当作开关信号,我这个也是只要两根线就行了,一个VCC12V,一个GND。

网友:
就是个单灯高压条

网友E:
一般我都是用好灯管来判断那根灯管坏,你想过没有,你自制的这个点灯管,保护能力差,很多灯管虚焊的,估计你这个判断不出来吧,我一般用好灯管判断不出来,就听声音,或者闻气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我都是用好灯管来判断那根灯管坏,你想过没有,你自制的这个点灯管,保护能力差,很多灯管虚焊的,估计 ...

我只是用这个测那根灯管有没有偏红偏暗或者就是直接不亮,灯管接口处虚焊的话应该是很明显看出来的,要么有烧焦味道要么发黑发黄,测都不用测了直接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只是用这个测那根灯管有没有偏红偏暗或者就是直接不亮,灯管接口处虚焊的话应该是很明显看出来的,要么 ...

那我就只有呵呵了,

网友:
从来没这样测试过,我一般都是单点灯管,灯管坏了就直接换,不过还是受教了,谢谢楼主

网友G:
直接来个7805的稳压器转个5V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淘宝就有卖,安全放心好用,不过还是佩服楼主的diy精神

网友H:
我也有个好的测试灯管的方法,就是用ATX的电源键来改装,那上面有12  3.3  地,很好改装的!!

网友:
从来不用点灯管,直接拆的旧灯管代换就可用了

网友I:
楼主这个就是外加一个开启信号吗。我都是用三伏电池的

网友:
我也改一个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来个7805的稳压器转个5V出来就可以了

不错,迅维就是一个集思广益的好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个好的测试灯管的方法,就是用ATX的电源键来改装,那上面有12  3.3  地,很好改装的!!

不错,迅维就是一个集思广益的好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就是外加一个开启信号吗。我都是用三伏电池的

不错,迅维就是一个集思广益的好地方!

网友:
自己DIY,省钱又管 用

网友:
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看了论坛好多人弄了这个  都是大神啊

网友:
DIY精神可贵,淘宝的成品更好用一些。

网友:
这个不错,有空我也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