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电池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5-12-13):
机器:G480
板号:LA-7981P REV:1.0
故障:用电池开机没有显示,用外接电源开机有时能显示,有时还能进系统,进系统一下就重启了,或者黑屏。有时用外接电源也没有显示。

检修:最后查到是+1.5V_CPU_VDDQ这个电压有问题。+1.5V_CPU_VDDQ这个电压是+1.5V经U3转换过来的。查到U3的G极电压用外接电源时,在3.几V跳动,这时U3有1.5V输出,所以有显示。用电池开机时,U3的G极只有1.5V左右的电压,U3的输出电压是0.7V左右,所以没有显示。查U3的G极,发现是通过R56连到+VSB电压得来的。量R56的阻值是正常的,Q4的2脚G极没有电压,正常,怀疑是C97漏电,换了还是一样,换了R56后,电压升到了18V左右,U3正常输出1.5V了。用电池,外接电源都能显示了,进系统也能正常用了。

R56原来是82K的,用了100K替换的。

网友:
学习了  涨知识

网友:
看来时候检测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