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经验修好G470无待机到不触发

楼主(2015-12-13):
前段时收到一台G470 ,客户说被打雷时烧坏了,
一接可调电源待机明显高了,拆机
根据经验,网卡一定坏了,一看,果然,网卡中间爆了一个洞,拆之
接上可调电源0.01正常了,接开关不触发
测3   5V电感没有电压,
根据经验要要么电源IC本身坏,要么外围短了,要么没有开启信号过来
打电感阻值,其中一个才7欧,明显短,不管了,直接2V,烧鸡,摸到EC发热
换之,再测133欧正常了,再测还是没有3  5V
根据维修经验最有可能是电源本身的问题了,
我一般不喜欢看图纸
根据经验,待机电源IC周边的电容至少要测出三个电压,才能判定IC正常,
分别是开启高电平 ,线性电压有两个3V 和5V,
在IC周边乱扫只找到一个3.3V,一个19V,根据经验应该是主供电19.和19分压出来的3.3开启信号
粗略估计,IC有供电,又有开户信号 ,但基准,线XD没出电压,应该是IC本身坏了,
换之,3V  5V出来了
触发上机,亮机,修好OK
此机没有用到图纸,全凭经验

网友:
楼主 经验丰富,

网友A:
你的头像,人家都已为人妇了哦。哈哈,当年的奶茶妹已经不在了。

网友:
我修机也不喜欢看图纸,遇到疑难杂症就必须按图纸来修了

网友:
雷打坏的板不好修

网友:
没有,呵呵,只是不喜欢看电路图

网友B:
经验丰富,修起机器就是快,真佩服。

网友C:
这经验  都快堪比我们学校10多年的老师傅咯

网友:
思路清晰,秒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头像,人家都已为人妇了哦。哈哈,当年的奶茶妹已经不在了。

是啊,传说中的奶茶妹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丰富,修起机器就是快,真佩服。

还是感觉会看图纸的更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经验  都快堪比我们学校10多年的老师傅咯

你们是那个学校出来的,感觉你们看图纸更牛

网友:
运气好才把它修好的,不值一提

网友:
待机这块应该还是好搞的,不用看图就能搞定,TPS5112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是那个学校出来的,感觉你们看图纸更牛

不出名的学校出来的        其实学的不咋地

网友:
无形装逼最为可怕,

网友:
修久了··经验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