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年的航嘉电源,炸开绿色的电容是啥型号?

楼主(2015-12-13):
此电源老是突然断电,拆开看看,绿色的炸开了,上面没写型号。各位大侠看看。。

网友:
应当是压敏电阻!

网友:
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

网友:
看刘坚强的视频,压敏不 是黑色的,上面有印型号的吗?

网友:
很负责的告诉你,这个坏的元件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阻值一般是5欧的,常用的直径是10毫米-----13毫米左右的,

网友:
再看了一次图,烧坏的热敏电阻好像还是能看到参数的,因为是被炸裂的而不是直接被烧糊了

楼主再认真看看吧

网友:
还没遇到过 这现象

网友:
在那个CX旁边那坨绿色的是炸开的压敏电阻?
那个原压敏电阻看上去很完整啊

网友:
一个 哑谜  一个 热敏   应该是 压敏

网友A:
工作原理:由于大电容的存放电原理,刚开机,大电容一瞬间有较大的电流存电,这个电流必须经过整流桥堆内部的二极管流过给大电容,为了保护二极管大电流的冲击,顾而在整流桥堆前端设置了一个负温度热敏电阻,这个负温度热敏电阻在常温下有电阻的存在,但是在流过电流后由于负载的原因,这个电阻它自身会温度生高。结果阻值会慢慢减小的,正好弥补了二极管开机的一瞬间大电流的冲击!

网友: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热敏电阻,应当是压敏电阻.....

现在的NTC在使用时最常见的颜色就2种-----黑色或者绿色,

还有一点是涂装材料(通俗的说就是外包装材料),是液体涂装的,从外观来看,没有光泽度的,全是细小的颗粒状,这是为了更好的散热,毕竟NTC在正常工作时是很烫手的

压敏电阻最常见的是蓝色,是粉体涂装的,从外观来看,是有光泽度的,表面很光亮的那种,这是为了绝缘性能高,真正起作用时,是直接炸黑了,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从顶端炸的,我们做冲击实验时看的太多了

他这里用的NTC就是缩水版本的,早些年台系厂用的最少都是13mm的,服务器上用15mm的

国内的呢,就用什么10mm,甚至8mm的,看功率来用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原理:由于大电容的存放电原理,刚开机,大电容一瞬间有较大的电流存电,这个电流必须经过整流桥堆内部 ...

这才是专业的“高人”啊

网友C:
留意看下是串接还是并接,如果是串接就是NTC电阻(5D-9之类),如果是并联火零的则是压敏电阻(多是10D27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留意看下是串接还是并接,如果是串接就是NTC电阻(5D-9之类),如果是并联火零的则是压敏电阻(多是10D271 ...

这个解释得真好,够专业

只是他图里面给出来的应该是高压端(AC220,DC310)你说的这个10D271是指AC呢还是DC?????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解释得真好,够专业

只是他图里面给出来的应该是高压端(AC220,DC310)你说的这个10D271是指AC呢 ...

在整流管前当然是AC220V交流! 271指的是270V的耐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整流管前当然是AC220V交流! 271指的是270V的耐压

我想起来了,我们厂的表示方法不一样,AC的用XX5或者XX0为尾数,DC的全是用XX1为尾数,

什么7D150,7D175,10D250,10D275是给台系厂家出的货,出给国内的都是7D471,10D471.

网友:
热敏电阻,,你量一下整流二极管有没有击穿的。。

网友:
看一下电路,并在电源上的是压敏电阻,串在电源里的是热敏电阻

网友:
好像还在整流桥旁边,PFC电路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原理:由于大电容的存放电原理,刚开机,大电容一瞬间有较大的电流存电,这个电流必须经过整流桥堆内部 ...

说的好清楚,换我是说不清楚的哟,所以你们发贴分只看到往上长

网友:
电源很少修啊

网友:
压敏电阻,电路有过压的嫌疑。电路好像没有保险。

网友:
是热敏 , 压敏的话不在这个地方 ,要靠后一点/并且要是压敏的话应该有2个分别并联在大电容上

网友E:
在这个位置应该是 压敏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这个位置应该是 压敏电阻的。

可惜楼主不及时回复,也不再发张损坏的元件图

我肯定这个损坏的元件是NTC,还因为大陆货早就不装压敏电阻了,只有台系的电源上还会装(台达,高效,康舒,全汉,海韵,利通等等)

我就是NTC,PTC,VAR的生产厂家出来的

网友:
如果是并联电阻就是MOV 串联就是NTC

网友:
应该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缓冲开机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是:   NTC    !!!!!!!!!!!!!!!

不要再用红背景大字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再用红背景大字回复。

好的,明白,照办!

网友:
虽然图片不是很清晰,但我看着象是压敏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