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一上电 烧保险

楼主(2015-12-13):
电源由三者构成
ICE2PCS02+L6599D+ICE3B0365J
故障现象:开机 风扇转一下,有输出,没几秒,保险烧了
测了各MOS管 没有问题
是不是新片出问题了

网友A:
看看是否是整流二极管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是整流二极管出了问题。

这个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源是何机器上用的? 配上一张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源是双板结构吗?何机器的电源?......

工控电源工控电源工控电源

网友:
能找到这个电源的图纸吗?电源是什么型号。

网友C:
楼主仔细查保险管后到300V之间(包括开关管)的电路有无短路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结构特殊,设计复杂,不好搞.....

不好搞 不好搞 不好搞  没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仔细查保险管后到300V之间(包括开关管)的电路有无短路的元件,....

短路 ?功率原件 一个没有问题
换了个大的保险丝 直接把电容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前级的短路还是不难得,别的就比较难搞了 ...........

没有 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查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 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查到问题

应该是高压侧有短路............

网友:
烧保险,是:前级短路!!!!!!!!!!

网友:
烧保险,说明高压区有短路。

网友:
看上去是有源PFC电路电压失控。查一下有源PFC的反馈电路

网友:
简单点说有源PFC就是一个升压电路,将整流后未加滤波的脉动电压提升到一定的数值,一般情况下应该在390V左右。楼主加大保险导致爆电容这一现象表明,有源PFC(也叫主动PFC)电路的电压反馈电路有问题导致升压电路输出电压过高。
大电容的耐压应该是450V的。

网友:
此电源不错采用了有源功率矫正电路,值得一修。楼主说的太笼统,信息太少。

网友:
这种故障我修过。应该是PFC升压电路.检测380V反馈电路问题。好好查查反馈电路检测电阻是否变质。  炸大电容说明电380V压过高。正常电压应为380V。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