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215屏电路

楼主(2015-12-13):
AOC的显示器 屏动作慢 画面一场 怀疑是VGH没到位,求大神指点 链接到哪个点

网友A:
一般屏幕坏了 就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屏幕坏了 就扔了

能修好的都尽量修好

网友:
这个难搞,还有可能不是你说的那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8540-1-1.html,楼主看看这个贴

不一样啊 ,测试圆点 都用VGH接出个电阻对接了  都不对。现在图像发白  没有对照 只好暂时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