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大短,lenovo sl410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5-12-13):
机型:hp dv1000
版号:DAOCT2MB681
情况:大短
先来两张图亮亮

,既然是大短嘛,不多说,拆掉cpu,内存,直接恒流源1.5v,开烧,我一般不限流,要的就是速度。电流直接4.6,开摸吧。

摸到电容pc151烫,直接干掉,然后开机能进,找了个电容换上!
来张亮机图:

我是分割线--------------------------------------------------------------

第二台!

型号:lenovo sl410
版号:DAGC2AMB8H0
情况:有待机,无触发

既然有待机嘛,那.....我还是从第一个电路开始查起好了,RTC电路,3.3电压有,然后是给南桥复位,0v,

测量电阻R431,一边3.3 v,一边0v,0v的一边对地电阻600多,话不多少,干掉电阻,料板上找了颗20k电阻装上,上电测试。
自动上电,然后掉,上,掉---循环中---   再量,还是一边3.3,一边0v,这尼玛是去南桥的啊,既然不短路,难道是桥挂了?
都准备弄个桥来试试,在等待中,反正没有机子修,就逛逛论坛呗,搜搜看这机器有没有通病什么的,还真发现有一个帖子也是不触发,
进去看看,卧槽,也是这个电阻坏了,但是为毛他的好了,我的没好呢?这帖子的楼主是把后面的电容也干了,因为我开始量是有600多
阻值的,所以没有干它,看到这,我也把它(c480)干了,然后3.3来了,开机亮屏!好嘛,这难道是传说中的电容漏电?
找了半天找到这种电容装上,装机完事。问问大神们,这种电容不装会不稳定么?

最后来张亮机图:
各位大神给点分,没有分下载东西了,反正不扣自己分。

大大们来点分啊,反正不扣自己分,我每天也没事给别人加加分。

网友A:
想加分,但是没了写得很好,新手学习中

网友B:
rtcrst的电容 我貌似拆了都不装的 没事 反正都没有因为这个返修过 一般不短路还是不出rtcrst我都先干掉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加分,但是没了写得很好,新手学习中

没有分支持一下也好啊,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rst的电容 我貌似拆了都不装的 没事 反正都没有因为这个返修过 一般不短路还是不出rtcrst我都先干掉电容 ...

这个电容好像是滤波的吧,但是前面都经过二极管整流了,我觉得可以不装,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这个电容好像是滤波的吧,但是前面都经过二极管整流了,我觉得可以不装,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楼主修的很赞,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的很赞,过来学习学习,,,,,

学习可以,分分留下

网友:
整流过的,不装没事

网友:
本人觉得 这个电容可以不装!

网友:
第二胎是通病吗?

网友:
我在论坛搜了下,有这个坏的,但没说是通病,不知道是不是,楼主运气好

网友:
学习了,

lvjingang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跑电路,需要花时间的。

网友:
第二台不触发,电容漏电导致的

网友:
不触发 RTC电路 问题最多,

网友:
它起延迟作用吧,

网友:
赞个!!!给自己加个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