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F上电后电流上到0.67

楼主(2015-12-13):
一台华硕F83VF主板触发后 ,电流上到0.6几伏,正常应该在没有上CPU的情况下为0.8几。实测没有显卡复位。请教这个复位是什么条件下才会发出来

网友:
板子是独显的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检测不过显卡的话就是这个电流,你打一下显卡到北桥的耦合电容,我上次修到一台也是差不多这个电流,打到耦合电容显卡那端好多都是没值的,加焊无效,取下来看到掉了一大堆点,直接放弃维修了

网友:
这个显卡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