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联想G31T-LM2 FB23电感这个电压是0.92V吗?

楼主(2015-12-13):
主板加电无显示,不跑码,现在测到时钟电路时,发现时钟电感FB23这个电压好像有点问题,现测是0.92v,应当是3.3V,把FB23的电感拆下测电压为3.3V,连上电感后就为0.92V,是时钟芯片坏吗(型号是:ICS9L505-2HGLFTS)?求教。。。。。。

网友A:
后面一排的滤波电容全部拆掉,在测,如果还是0.92V,就是芯片拉低了

网友B:
有可能是fb23 的问题   还有开机看有电流没

网友:
把时钟拆掉,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一排的滤波电容全部拆掉,在测,如果还是0.92V,就是芯片拉低了

我从FB22的电感上借个3.3V电压,就有3.3v,我怀疑真的是芯片坏

网友:
楼主既然借个电压正常,为什么不尝试换下时钟芯片呢

网友:
把电容拆了或拆时钟后测量

网友:
查时钟周边的电容或者芯片有没有拉低3.3v

网友C:
不是时钟的问题  我今天刚修到过   换了时钟还是一样  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时钟的问题  我今天刚修到过   换了时钟还是一样  不跑码

你有解决吗,说说方法

网友:
楼主可以先把时钟芯片拆掉再测量,看看是否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fb23 的问题   还有开机看有电流没

你修台机怎么看的电流,说来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