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sg41c-m lx 主板跑 d0求助

楼主(2015-12-13):
然而不显示。接着重复跑嘛  换了内存的

网友A:
描述的不够清楚。上个图片。诊断卡跑码

网友:
华硕  卡D5  C5  20  基本是IO旁边822  还有些是BIOS旁边的822  还有无复位及不跑马的通病在 内存右边四个二极管边的822  上电掉电 822位置在IO旁边822   具体情况 自己慢慢琢磨  以上 希望能帮你

网友:
先刷个BIOS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的不够清楚。上个图片。诊断卡跑码

我也想苹果手机上转不来

网友:
好的试一下

网友:
没修好过

网友:
BIOS旁的822排阻试试

网友:
你这还不如不回答呢。来电实际的

网友:
试了的好像不是通病

网友:
查内存工作电压

网友:
BIOS IO的旁边822换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