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奇怪的掉电问题

楼主(2015-12-13):
昨天修一台联想G475,来时开机到LOG处掉电,客户说两天前进过一点点水,折机后发现主板上无明显的进水痕迹,3V5V芯片处有略微的进水痕迹,待机有点点偏高0.06A ,摸了下整个主板,只有有线网卡芯片微热,折了后换了只新的芯片,待机回到0.01A。开机进系统也不掉电了,一切正常,以为好了,准备叫客户来拿了。。。今天试机的时候又发现了新的问题,用电池开机刚进桌面又掉电了,真是无语了。。。  经过反复试机又有了新发现,用电池开机如果拆掉无线网卡,就不掉电,进系统都正常,装上无线网卡开机就掉电,换了只无线网卡也一样。。。可以肯定不是无线网卡的问题,(用适配器开机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况,一切正常呀)  不知道如何弄了,来坛子里问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谢谢!

补充内容 (2015-12-16 12:19):
 感谢大家回贴,不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也不是3V2次电压问题,我换了只3V 5V芯片就OK了

网友:
遇到类似的,不过我的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种的话一般给不起钱的我都不给它折腾让他外接

网友:
我碰到过,是3V后继不正常,MOS管驱动电压不够,没有完全导通,一上无线网卡就掉了

网友A:
用充电器正常 建议 安装联想电源管理软件 再试一下

网友B:
你这板子是仁宝代工的那个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板子是仁宝代工的那个吧?

是的,仁宝LA-6755P!  兄弟有什么高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充电器正常 建议 安装联想电源管理软件 再试一下

装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仁宝LA-6755P!  兄弟有什么高见?

这板子进水爱坏3 5v二级转换电压的,上拉电阻,或许是你用适配器电压高点就正常,你用电池的时候,仔细量二级转换电压,看是否稳定

网友D:
CPU供电芯片的问题 汗一下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期待结果   楼主

修好了,换个了35V芯片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芯片的问题 汗一下看看呢

修好了,换个了35V芯片就好了

网友:
果然是这种问题呀

网友:
那你的意思就是3v 5v供电不足了

网友:
我也遇见一台进系统掉电,没辙

网友:
厉害 看来下次哪里进水就换哪里不过问题有朵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换个了35V芯片就好了

不错  修好就有钱了 哈哈哈哈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台也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