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 V1.0挡LOGO求助

楼主(2015-12-13):
     机器接手不过内存,D5后诊断卡FD ED之类的乱码,写BIOS无效,摘掉232芯片亮了。但挡LOGO,诊断卡38代码,很像是USB的意思,USB接口阻值五百多,电压5vOK。声卡网卡摘掉一样的故障,能是南桥挂了么?

网友:
干桥,没别的

网友A:
没条件换桥  那就只能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条件换桥  那就只能换板了

加焊一下,先试试。。虚汗也可能

网友B:
这个机子很多都是桥出问题卡LOGO 基本没意义了换主板

网友:
我这里一块 过完 LOGO  就一横光标 不动  死这里,拆了外围没用

网友:
修到这个份上 可以了 兄弟  换板吧

网友:
拆外设,刷BIOS都没用的话,估计不想修了吧

网友:
板便宜就直接换了,换桥还卖力不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很多都是桥出问题卡LOGO 基本没意义了换主板

大神发话了,只有换板了。

网友:
就是想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发现,果真是sb,那就换板,明天报价试试,

网友C:
你这能显时LOgO是联想的还think的,我前天也遇到这板,机子型号是联想新圆梦F528,论坛上的BI0s都是只有板子型号无机子型号,费了几十大洋有两个能显的L0gO却是Think的且进系统前键鼠UsB全部无法用,客户又设了Win密码,估计还是BIOs问题,无耐只好给客户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能显时LOgO是联想的还think的,我前天也遇到这板,机子型号是联想新圆梦F528,论坛上的BI0s都是只有板子型 ...

lenoro的logo,BIOS我自己电脑中有,联想修的比较多,基本上遇到好板我都会详细标明了备份的。

网友D: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板一样的问题  南桥坏了 没修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板一样的问题  南桥坏了 没修好

南桥的话就没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南桥的话就没戏了

你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南桥的问题了  我的那块是南桥坏  一样的板 一样的型号 版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南桥的问题了  我的那块是南桥坏  一样的板 一样的型号 版本

桥坏的就没修的意义 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桥坏的就没修的意义 了

是啊  所以我直接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啊  所以我直接叫客户换板了

现在我是简单的修,复杂一点的直接换,反正这些东西修的复杂还不如直接找二手的,便宜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现在我是简单的修,复杂一点的直接换,反正这些东西修的复杂还不如直接找二手的,便宜呀

我的是 能修就修 实在修不好的 也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 能修就修 实在修不好的 也没办法

电子产品便宜了,这是必然的,就像外国,很多东西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F:
这板挺值钱,有BGA换桥好了又可以卖20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板挺值钱,有BGA换桥好了又可以卖200大洋

没BGA,不过我有这样的板,好像嫌贵,反正还在我这放着的,没回信

网友:
这破板  不跑码  不开机  全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