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 PRO3的图有么,,求!!

楼主(2015-12-13):
知道可能没有,但希望高手赐教啊。。一块新的板子,右上角磕了一块,断了两处供电线,补上后现在没复位。。用的是630的U。。时钟有,供电基本正常,想找个图,
,或是高手指点下,B75复位的条件,测试点。。

网友:
目前没有发现有此图,谁有发上来加分大大的!

网友A:
如果你确定主板补线无问题的话,主板3,3v容易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确定主板补线无问题的话,主板3,3v容易断线

确定啊。补线的地方已经有电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定啊。补线的地方已经有电压了

那你就再查3.3V是否断线了

网友:
这么新的板子,应该还没图流出来吧

网友:
华擎主板 没有图纸的!!找同芯片组的其他主板图纸参考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再查3.3V是否断线了

海哥熊,真的是高手啊。果然没有3.3V。。外观看不出来啊。。SPD怎么会断线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海哥熊,真的是高手啊。果然没有3.3V。。外观看不出来啊。。SPD怎么会断线呢?

烧线处在CATX座子与内存槽之间有2个小电解电容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线处在CATX座子与内存槽之间有2个小电解电容下面

呵呵,明天我再看看那里。。因为外观有人为磕坏的脚,所以没想到。。谢谢

网友(2017-11-26):
这个板子发现:当ME1.05V出现故障时,摘掉RT8065,然后通过0欧姆电阻连接桥供电PCH 1.05V 至 ME1.05V,触发后反复启动,查PCH_MEPWROK信号在待机时就给了桥,是不是引起了时序的紊乱。
强制开机+触发 可以亮机

网友:
华擎的妖板是出名的。不过我还是不太愿意用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