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两次ACERE5-571G-528B

楼主(2015-12-13):
前段时间同行送来一宏基笔记本,型号E5-571G-528B
能触发,0.4几电流,不亮机,像是内存问题,换内存无果。
本子14年出厂,拿到我手时论坛还搜不到图纸
拆机发现无内存供电,就查内存供电IC,内存供电芯片rt8207,
找了下该芯片PDF,发现第7脚是en脚连接SLP3#信号,
发现此信号无电压,对地阻值1,看来接地了,印刷无丝印,恶心!
一路跑线路跑到EC旁,连接一小电容,去之,还短,准备可调电源2V小烧下
一接上2v又不短,几乎没电流,试着触发竟亮机,不过不稳定,
关机一段时间再开又不亮,老毛病。于是把之前去掉的电容补一颗大一点的
一下午测试无问题,第二天就让客户取走了。大约半个月左右这次拿回来又不行了
于是拆机,这次是真的短了,接2V  EC烫的历害,取下EC,SLP3#不短了
EC型号KB9022Q D   查该EC含有程序,订了一个回来吹上,开机正常
原EC程序竟可以读出来,奉献给大家,绝对原机EC BFok_KB9022Q

网友:
请问EC程序怎么读啊

网友A:
楼主读这个机器的EC程序也是用RT809F,和读KB9012也样的读出来的吗?

网友:
破EC带什么程序咯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 经验丰富 值得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读这个机器的EC程序也是用RT809F,和读KB9012也样的读出来的吗?

是的,809F识别的是kb9012qf A3

网友:
都烧了 还能把程序读出来 好强大

网友:
不知道我的 BIOS机器 能支持这个不

网友:
请教怎么看有没有程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809F识别的是kb9012qf A3

好的,谢谢你!下次我也知道可以读KB9022的程序了。

网友:
非常不错 加分鼓励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