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a启动问题,天冷启动不了,夏天正常,

楼主(2015-12-13):
联想b470a,天冷启动时一直重启很多次后才能启动,夏天正常,天冷时先用电吹风吹一会儿,才能正常启动,问题出在哪?在这先谢了

网友A:
电吹风往cpu风扇口吹热风,大约三分钟,才能正常启动

网友:
客户建议尽快送修,主板有隐性故障,不处理可能会扩大故障。

网友B:
应该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有问题还是找专业的维修

网友:
主板问题建议找专业的维修价格应该在200左右

网友:
可能桥有虚焊 热稳定性不好 客户建议尽快送修,主板有隐性故障

网友:
你说的重启是到桌面重启吗? 多半是电路故障,不懂专业知识的话得话尽量多问少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吹风往cpu风扇口吹热风,大约三分钟,才能正常启动

估计有原件性能不良了 具体送修吧

网友:
天冷的情况,秋天不太冷能启动到桌面,冬天很冷时,启动时,连屏显都出不来,一直重启,重启很长时间,才有屏显,后才慢慢到桌面,过程中一直重启,也就说越冷越严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显卡虚焊了

他的描述应该是不触发把。

网友D:
是不是显卡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显卡出了问题

呵呵  ,不说的是不触发好不 ,跟显卡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的描述应该是不触发把。

应该不是,估计他没有可调电源,有没有触发他怎么知道

网友:
又是一個怪問題,

网友:
一看楼主就不是搞维修的   跟他说了我们还吃饭不?

网友:
估计是主板受凉了吧,哈哈

网友:
主板感冒了,吧, 应该是显卡空了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吧

网友:
最好拿给专业修笔记本的修

网友:
应不是,不触发。下个月试下。也谢谢大家宝贵建议,谢谢

网友:
找你附近维修的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