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1a55-v plus 提示 cpu over voltage error

楼主(2015-12-13):
asus f1a55-v plus 提示 cpu over voltage error
按f1 进入bios 5v 变成10v 12v 变成24v cpu电压变成2v 实际测量12v 5v 正常 电源已经更换
该怎么修
cpu

网友:
点位你有么,华硕IO芯片一般有12V,5V芯片检测脚位,你自己对照着找吧

网友:
cpu /电压误差
CPU电压看看哪里不对

网友:
查I/O的5V 12V分压电阻

网友:
就是IO的电压检测脚那里的问题,找个点位图去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IO的电压检测脚虚焊或电阻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