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短路到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5-12-13):
型号:联想G450
板号:5081P
故障:待机短路

机器拆开后,打值各大电感,发现待机5v短路,烧鸡发现待机芯片,5vusb供电转换管,EC全都坏了。本以为换好坏的芯片就可以亮机了。
上电发现可调的电流在循环跳,像是不过内存,反复在跳,测了内存插槽116 120 ODT的电压,0.5到0v反复跳。这是传说中的档内存么
bios电池拆掉,放电有时可以显示。拆掉网卡,声卡故障一样。
没有耐心了,听从老板的建议直接换南桥,看看有没有掉点,换过以后故障一样,也没有掉点。
只能一步步慢慢查了,先测EC各重要引脚,发现重要目标dddr3_sm_pwrok  107脚电压不正常

来源于1.5v_pgood,换过相关电阻,还是一样的故障。直接换芯片,故障解决

早上发现一个小老鼠

维修过程比较繁琐,还是很麻烦的,但是写成帖子的话感觉简短,很多细节没写(本人很懒)。欢迎各位师兄弟指教

网友A:
修的还是不错的。 用纸片垫着没必要了吧
你这老鼠,必须加分

网友:
真是下的法!换了这么多东西 都没好  估计是我 就懒得聋了 放几天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还是不错的。 用纸片垫着没必要了吧
你这老鼠,必须加分

桌子上有时有锡渣和锡珠,不安全,放在纸壳上测量也会方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还是不错的。 用纸片垫着没必要了吧
你这老鼠,必须加分

安全第一,修好了万一再短路就悲剧了。

网友:
板修好了,拖下地板

网友:
可以给老鼠施展一下烧机大法

网友:
楼主很细心 貌似我没测过这个信号  这个是内存好信号码?

网友:
老鼠的眼睛亮了

网友:
最后老鼠是亮点

网友:
换IO好的??????

网友:
修机一步一步查,费时间。先凭经验杀一遍不行,就只有老实的查了,哈哈,我也是那样修。

网友:
看图纸R148实际上装与不装貌似没啥用

请教楼主116 120脚ODT信号怎样才是过内存呢,可怜我只能判断到没到内存

网友:
上传老鼠图片干嘛呀!但是技术不错,幸苦了楼主!

网友:
技术不错   如果是我估计得搞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