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引发的血案

楼主(2015-12-13):
今天接到一台Y480机子,客户拿过来说装个系统,谈妥价格30大洋,谁知插上U盘按F12就是没反映,心想可能快捷启动没开,我去BIOS下设置启动选项,结果按F1 F2 都不行,加FN一起也没反映,好吧既然进不去干脆给客户报个维修,于是先拿旁边一台宏基电脑给客户演示下,BIOS界面和快捷启动都给演示过之后,然后给客户讲是程序丢了,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会导致.......此处省略5000字,最后客户问修好要多少啊,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连带系统450大洋,最后接机打单,打发客户走掉,着手处理,原以为是键盘问题,结果换了键盘还是不能进BIOS 外接USB键盘 故障依旧,最后不知道如何下手了,拆机一看,里面是双BIOS,想刷下可在问题不能确定之前不敢刷啊,现在分比油贵啊,于是想在论坛上求下各位大大有没遇到过此类论题啊,最后怎么解决的,给个方案啊,先谢谢各位了哈,顺道给加点分呗 嘿嘿 等问题解决之后,立马把方法分享给各位哈 谢谢了 再次拜托大家

补充内容 (2015-12-14 09:42):
问题已解决了哈,早上来到准备刷BIOS的,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先裸版接屏点了下,谁知亮了后按了下F2竟然进BIOS了。。瞬间泪牛满面啊(内心画面,又给我省了下BIOS的20分),谢谢各位热情耐心的解答哈 祝大家圣诞快乐

网友A:
按还原键开机就可以了引导了,U盘最好做成UEFI的启动模式

网友B:
按照你最初的思路  在论坛下载bios 建议找发帖级别高的 下面回复有验证过的下载

多发帖积分就多了

再说这个也不是血案
而是赚钱的维修哦

网友C:
硬盘拿出来GO一个系统,如果能完整装完,基本基本就是BIOS了

个人意见

网友D:
硬盘拆下来在其他机器上够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拿出来GO一个系统,如果能完整装完,基本基本就是BIOS了

个人意见

他自己的原本的系统都能进的,就是嫌慢 然后过来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最初的思路  在论坛下载bios 建议找发帖级别高的 下面回复有验证过的下载

多发帖积分就多了

关键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还原键开机就可以了引导了,U盘最好做成UEFI的启动模式

还原键是哪个?量产成光盘模式的U盘也试过了,硬盘拔了就能直接进U盘 装上硬盘就直接进系统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E:
量产的 进不去的   吧硬盘下了能进bios不? 这费收的 正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产的 进不去的   吧硬盘下了能进bios不? 这费收的 正是可以!

硬盘下了后默认直接进U盘了,BIOS还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拆下来在其他机器上够一个

硬盘GHOST一下倒是简单,关键客户来取机的时候如果说要进BIOS看下就完蛋了

网友:
硬盘拆下来在其他机器上GHOST一个 试下

网友F:
之前接到一个宏基 Aspire V5的机器,拿过来要装win10,报价60.结果怎么弄都进不了BIOS。最后上论坛一查才知道是BIOS坏了,刷上后就好了,按F2一下就进去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之前接到一个宏基 Aspire V5的机器,拿过来要装win10,报价60.结果怎么弄都进不了BIOS。最后上论坛一查才知 ...

他机子来的时候能正常进系统么

网友:
450这叫血案,这叫肥肉,我认识那客户明天让他拿机不修理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机子来的时候能正常进系统么

不能进系统,以为是系统问题的。

网友:
我去分再贵有450贵?  我两个一起刷也就20分   肯定给你讲  你这个是BIOS问题  一起刷吧

网友:
先到别的机器够个 在装到机器上 不行你得刷个bios了 bios嫌 迅维网贵 你可用谷歌浏览器 搜索bios 或是hotbot浏览器搜索

网友:
估计是UEFI的系统,硬盘在别的机器上装完系统恐怕 还是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