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到6代手机,触摸维修思路。加平板。

楼主(2015-12-13):
进水机器电容变黑的全部换掉,另外腐蚀附近的IC一般都需要拆下重新焊接触摸坏大部分都是进水机器或者摔过才会坏触摸,如果是正常损坏的要注意时钟(电源旁边32.768KHz,一般我们都测试WIFI的时钟测试点来判断电源时钟32.768KHz是否损坏0.9v)
4代和4S都是一个触摸芯片。只有4代是封胶的,5代的触摸也是封胶的。其他触摸都没有封胶
苹果触摸的供电和时钟都是电源提供。
另外苹果要装显示屏,并且开机快进入系统之后才能测试到触摸的供电(先认到显示屏才会进行下一步动作)。
如果能够测到这个触摸供电,就是CPU认到触摸芯片了,大多数是虚焊引起。

不管几代机器,
如果进水机器,座子腐蚀,芯片腐蚀短路,周边电容电阻腐蚀短路。
如果摔得机器,触摸虚焊的较多。(测试触摸座子阻值,供电对地阻值)

维修思路
拿到机器先观察,再打阻值座子和供电。(触摸芯片座子是没有空脚的)
开机测试触摸的供电,如果测试不到这个供电,就是CPU没有认到触摸芯片,CPU和触摸通信处问题了。 触摸虚焊,CPU虚焊,CPU-触摸断线。
(测试不到供电,先拆下触摸,打值通CPU的点如果OK,装上触摸再试。如果通CPU点有问题,就是CPU虚焊或者CPU到触摸断线)
触摸芯片部分脚位通往CPU,如果更换不行就要拆下打值判断CPU是否虚焊,或者线路断线。
时钟测试4S有测试点,找不到测试点可以通过测试WIFI的时钟来判断时钟好坏。坏的话更换电源的时钟晶体(WIFI时钟 就在WIFI芯片旁边有测试点,查点位图找WIFI 的CLK32K)测试都是0.9V,如果连WIFI的时钟都测试不到,就是电源旁边的32K坏了(这个32K坏了也会引起时间不准)
最后就是CPU问题和板层线路问题了。

5代以后触摸芯片都是2个,一个触摸控制芯片,一个多点触摸处理芯片(这个触摸容易坏)
5代进水机多点触摸处理芯片旁边的电容腐蚀、短路,容易引起无触摸。  C149  C156 发黑,直接更换(这两个是正负5.7V,这个负5.7没有会引起显示斑马线,同时无触摸)。 另外还有电容并不短路但是它漏电万用表也测试不出来,5代触摸部分有几组供电,能测试到1.8,能测试到5.1基本触摸控制芯片坏就是好的,被CPU认到了。。如果无腐蚀无段律可以考虑更换多点触摸处理芯片
另外5代的同步IC U5也会引起无触摸,可以拆下短接5、6脚(短接感光就没有了,最好更换)5代总结,供电4组
1.8    5.1    5.7    -5.7
前两组有了表示认到触摸控制芯片,后两组给触摸处理芯片供电。另外测试到时钟,测试到CPU阻值。基本就好5.7如果没有,可以拆下U10短接右边2个脚吧6V引过来使用

5S以后的供电是显示屏供电IC提供 测试不到供电了都是 显示屏供电IC的问题!
第一组供电是1.8V      C370
第二组5.1V                C369    前两组有了说明CPU认到触摸控制芯片,原理同5代
第三组 5.7               C321
第四组-5.7                  C3301     C149
5S触摸时钟测试不到的(时钟在触摸控制芯片部分U12的D1脚),WIF测试点XW11_RF是0.9V一般进水机器 两个触摸都没有封胶,我们两个都拆下来重做。大多数都会好。

6代    的小触摸和5代 5S型号是一样的, 大触摸不一样。
6代也是显示屏供电IC提供供电。
第一组1.8v           C2403
第二组5.1V       C2402     前两组说明CPU认到触摸控制芯片(小触摸)原理同5代
第三组5.7V        C2414   C2438
第四组-5.7V       C2409     C1504   后两组是大触摸供电,大触摸是连接触摸座的。(触摸座虚焊多数是这个大触摸虚焊)时钟是测试WIFI的时钟测试点pp3105_rf  (wifi的36脚)

网友:
每次看到你就忍不住要给你加分

网友:
非常详细,谢谢

网友:
故障 分析的相当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你这个属于灌水行为哦,善意提醒一下,,小心被扣分,

网友:
分析的确实很透彻,能看出来没有保留的分享,修了很多没触摸的机子得来的经验,
加你关注了,以后有其它方面的经验,希望也能分享一下

网友:
谢谢你的总结,收藏了

网友:
总结得很到位!

网友:
讲的很细,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l精华版 谢谢楼主的 分享 触摸电路分析的非常到位 有没有  RF电路的分析啊 下次期待

网友:
就是经典啊,喜欢的同时学习知识了

网友:
很给力啊,收上么机子可以弄,真想实践一下什么感觉

网友:
看下去原来是好东西哦  谢谢分享了 不错

网友:
顶一下 总结的很好 值得学习 谢谢分享

网友(2016-01-12):
有个6代的还在搞

网友:
讲的挺好 学习了

网友:
LZ讲的不错收藏了

网友:
太好了 亲谢谢

网友:
多谢
说来着么多

网友:
谢谢阿 学了不少东西了

网友(2017-02-18):
已收藏,非常不错的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2017-11-10):
手工真好,好帖子!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