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S2PT卡C1和770T-D3L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5-12-13):
一:
版号:GA-G41MT-S2PT  REV:1.0
故障 卡C1 循环 重启 循环卡C1
二:
版号:GA-770T-D3L REV3.1
故障:无待机电压

不发帖图纸分都赚不会来

小小故障,高手勿喷。
不多说了。
第一个:G41卡C1
注意:这个IO是 IT8720F GB的 时钟是ICS的
常规该测的都测了,BIOS 刷别的版本也不行,
有人说换IO 好  感觉IO这个肯能性是比较高

或IO 就好了 算是蒙的吧!
第二个:A770 无待机
前面就不上图了

拆掉隔壁那个 应该也可以

拆了不知道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不管了 顶多就是少了个保护  下次再坏 再修
就这样吧

图纸密码:rmadept

这个图纸不太对号 IO不同

网友A:
最后一个q428拆了不装回去这5v双路供电怎么切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q428拆了不装回去这5v双路供电怎么切换啊

Q428在作用推测是控制PEN开启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428在作用推测是控制PEN开启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的。

我在想这个pen会不会还受控于别的地方不可能单单受控于倒数第二张图片,如果只受控那张图,那不就一直为低电平了→_→那就不能实现双路供电切换了,在so状态时应该为高电平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q428拆了不装回去这5v双路供电怎么切换啊

回头看了下  好像这个电路有点多余的  上面图纸不是很全。
当正常上电后 PWOK  会输入高电平 使得393  1脚开路 供电由5VSB 供电给5VDL_G1 这个电压 也能控制到Q293
应该是由393切换了。
下面网址是393运用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581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这个pen会不会还受控于别的地方不可能单单受控于倒数第二张图片,如果只受控那张图,那不就一直为 ...

是的,相反待机状态下为低电平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回头看了下  好像这个电路有点多余的  上面图纸不是很全。
当正常上电后 PWOK  会输入高电平 使得393  1 ...

游刃有余佩服佩服,这下不就能说通了,要是能把5vdl g2的图截出来看看电压是多少伏就完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游刃有余佩服佩服,这下不就能说通了,要是能把5vdl g2的图截出来看看电压是多少伏就完美了

图纸 G2 就只有这个图  没别的地方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图纸 G2 就只有这个图  没别的地方控制

你主板被客人拿走了吗那这个g2肯定是低电平把看见了就很好奇一好奇就忍不住去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主板被客人拿走了吗那这个g2肯定是低电平把看见了就很好奇一好奇就忍不住去问

同行的板 还没拿走
G2是5VSB 经过两个10K 的电阻降压  得到的2.5V  实测也是2.5V
G1 是5V G2 是2.5

网友:
拆掉的那个元件最好是尽快装上吧。

网友:
基础不行,都有点看不懂了

网友:
技嘉跑C1 COM口芯片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行的板 还没拿走
G2是5VSB 经过两个10K 的电阻降压  得到的2.5V  实测也是2.5V
G1 是5V G2 是2.5

哦原来如此,也是可以的,只要上电后5脚电压大于6脚电压就ok了

网友:
蒙的有点技术

网友:
这种板子我遇见好多块,没有一个修好的,下次我也试换个io试试,机会又大一点

网友D:
Q416应该截止的            是Q416挂了吗?

网友:
第一个是IO检测内存供电的应该,第二个修的有点应付了事,不过客户催就让他先拿走,下次返修了再修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Q416应该截止的            是Q416挂了吗?

是Q416 B级有高电平

网友E:
个人感觉,一个煮酒,一个刺杀者,应该是论坛大佬的小号,修版修的太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一个煮酒,一个刺杀者,应该是论坛大佬的小号,修版修的太帅了

你觉得 我们两个是谁的 小号呢

网友D:
是啊   Q416不是P管吗?         高截止

网友:
我也是这样干,直接拆了,不让他过去。,不过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觉得 我们两个是谁的 小号呢

这个不重要,无论是谁,本人我们都不相识,但通过这个平台,我们都汲取着你们的营养,你们把自己的所知,所见用详尽的解释展现在台面上,让我们一览无余,这就是贡献,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   Q416不是P管吗?         高截止

对哦  你这个提醒我了  这个是P管  我都当N管来测了估计都是这个管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重要,无论是谁,本人我们都不相识,但通过这个平台,我们都汲取着你们的营养,你们把自己的所知, ...

谢谢你 对我们有这么高的评价  其实 刺杀者  我也不认识 也是在这个平台认识的,和你一样 都是通过迅维认识的。
这个就是我的号 以前是有一个见习维客的号 因为名字是乱写的一串字母  后面不用了。这个名字是取了游戏的一个名字  我技术很一般的   除了也抱着一份 愿意帮助别人的心或者说分享吧,还有就是为了积分 所以 简单的 难的  我知道的 都愿意和别人分享
我看过你很多文章  你的经验比我丰富很多 好生让我敬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 对我们有这么高的评价  其实 刺杀者  我也不认识 也是在这个平台认识的,和你一样 都是通过迅维认 ...

分享本来就是一种人格魅力,不是说人人都有可能分享,或许忙于生计没时间,或许不愿意说出来的大有人在,无论是通过什么方式,得到了他人的帮助就当对他人报以回报,哪怕只是口头感谢。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每每见抱怨客户如何如何的,我们都见过,但是否双方都有感谢和回报的心理就不得而知了,事实上现实中,网络上,你投桃他未必报李的人大有人在。至少我能操起烙铁换一个电容,懂得电容的正负极这点知识来自这个论坛,我时刻对这个论坛,对论坛的网友们报以感谢的心理!绝非口头言辞,真心就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