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330 不触发 二修机 附加测试好的bios

楼主(2015-12-13):
版号12275-1 此机器 同行送修 ,在别的地方修过, 没有修复 。拆机 看ec 修过, bios刷过 。既然bios 刷过,我也刷个吧,先刷ec bios刷后,有时上电0.012  开机指示灯亮 有时 待机0.005
现象和来时没什么区别 ,bios电池拿掉 自动上电0.012 看来是自动触发了 ,什么原因? 引起
开关不触发呢? 开关, ec,  程序, bios 刷了 。先看开关吧  ,测开关无3.3v 看来是 断线或掉件了
用万用表测开关通到ec 一个 电阻 附近 ,此处没有电阻 ,无3.3v 测此点 是否通 ec 万用表测
没反应  ,此机器无图纸呀。以前修过别的机器 是通过电阻 链接ec的  。测下边一个电阻有3.3v
而且通 ec,用万用表蜂鸣档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碰触此电阻,瞬间触发电流升到0.48a,心喜
看来问题找到 ,找个10k电阻 接上,按开机键电流能上升 ,看来问题解决了 。接屏 ,插电 ,
电流升到0.012,这个是自动触发 ,开机灯亮 ,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 。在插电灯亮待机0.012
然后灯灭待机0.005 看来这个待机是正常,按开机键电流升到0.48 ,屏幕无图像,看8m的bios刷
过 ,再刷8m bios吧,拿了备份的bios和官方bios对比一下 发现备份的bios 看不到me 版本 ,看来
bios肯定有问题 ,可能是上家 刷错了 或是分离的不对 ,刷上后 ,有时可以正常显示 有时还是
上电0.012 。看来这个是机器的缘故张 ,上家弄掉个电阻 引起开关不触发 ,ec焊接过 。既然是有时正常
有时上电0.012 开机电流只增加了0.007 引起这么小的电流 肯定是桥的工作条件不正常 ,供电 时钟.......
供电测量正常 .晶振没示波器 ,测电压也正常 ,按照以前修过的机器,这么小的电流的多是晶振不正常
找个晶振换上试试 ,插电 ,上电显示 ,关机 上电显示 ,试了几次 都正常.到此 ,机器修复 。其中加悍
过桥,走了弯路, 明天上图 和测试过的全套bios , 希望大伙给加分 .

网友:
分析的错。。。加分鼓励。。希望附上BIOS

网友:
时钟是指晶振还是芯片呢?

楼主要是能上几张图,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了

网友:
虽然有点没看懂   但还是加分吧   希望楼主发图

网友:
够详细,有价值,

网友:
老刘你现在越来越牛比了啊。

网友:
8m的bios是测试过的 是好的可以认到硬盘的

网友(2016-05-19):
楼主要是能上几张图,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