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无聊,拆一个LED研究研究

楼主(2015-12-13):
最近闲的不蛋定,南宁老是下毛毛雨,找了一些东西自己研究!!!手头上有个4灯的高压板,买了有四年了,首先先研究他。

一不小心就帮别人打广告了

仔细看了自己的高压板,用的是DF6109芯片。经常听人说去保护、、、、自己也没试过。于是百度一下,得知DF6109的去保护方法是:找一个0.6V压降的二极管,接在芯片的13脚与地之间,把13脚的电压钳为在0.6V。接着动手

LCD显示器有一种故障是屏幕一闪就灭,原因要么高压板有问题,要么灯管坏。去保护后,高压板持续工作,持续输出高压点亮灯管、、、、、此时,灯管有问题可以肉眼观察,高压板有没有高压输出可以用金属触碰(或者用手摸)灯管接口的触点,正常每个接口的某一端(另一端是接地)会有“电花”,具体怎样,放个视频在百度云,有空可以下来看看
http://pan.baidu.com/s/1jGUAUOY在这里有个问题要问一下,如图

DIM是亮度调节,由于手头无灯管,测试不了。问一下,DIM输入电压越高,灯管的亮度越亮???还是DIM输入电压越低,灯管亮度越暗???有哪位大神愿意分析一下下面的电路,FB阀值是1V.

接着又拆了个18.5寸的LED研究,可惜把屏给拆报废了

各位以后拆的要注意了,拆屏的时候只需要把铁壳拆开就行,就能看到LED灯条,不需要拆屏面板,什么膜,导光板之类!!!

如上图,看到那个黑框没有,那个黑框把液晶屏,膜呀,导光板“合”在一起,拆的时候只需把黑框四周的卡口(明的,一眼就懂怎么撬)撬开,就能把铁壳与“屏”分开!!铁壳的侧面有LED灯条,是用双面胶沾住!
我以前也拆过一个报废的LCD屏,拆的时候液晶基板(就是跟逻辑板连一起的)可以轻易取下,能看到下面什么膜的。这个LED就不同,液晶基板是用胶水沾在黑框,取不下来的。我拆的时候不懂,拿小一字螺丝刀一撬,呵呵,,大家都懂的。听老黄说,换LCD灯管要注意不要有手指印。像我这个LED屏换、修LED灯条时就不怕。因为只需把铁壳合黑框分离就行!!

18.5寸的屏就只有一条LED!!!

测量LED灯珠的方法很简单,二极管挡,红接正,黑接负,看图:

升压板输出23V!!!!!!

LED灯条上一共有21颗LED,每7颗LED为一路,有3路,如上图!上图中的LED压降是在正常工作情况下测!
自己认为(就是自己空想),如果某一路某个LED灯珠坏了,可以直连,然后在外面的3条反馈线中的相应反馈线串联4个二极管,(总压降3V左右)就行。放个升压板正脸图

上面的图中,是用来做一个隔离变压器,材料就两个单15V的变压器,主要用来修电源板、电磁炉用,在这里一并分享
另外,我在某个论坛看到有人用万用表的频率挡在路测电容,觉得很有用,可惜手头上没有坏的电容,,还是留给高手去验证

发个帖子发了几个小时,坑爹,到此结束。觉得好请加分!

网友:
不是说去保护不好吗

网友:
DIM是个方波,

网友:
西乡塘的顶你!

网友:
没分了。一会有分帮你加分。。100分一天都不够加。鼓励大家发帖、、

网友:
尹师傅好厉害啊!有空教教我。俺只能加俩分

网友:
去保护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电科的顶你

网友:
这是迅维的关于DIM解释

网友:
精神可嘉!!多研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