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显卡代换g86-603-a2

楼主(2015-12-13):
接一台明基joybook45 -hc24开机有背光无字符,加焊显卡花屏。重植珠现象不变。x宝定2片换上现象不变。x苏本本也是挺坑的。在发也怕了!嘿!刚好看到有一片台式机显卡8500gt拆开看到显卡外观和电容位置相同。还是白胶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反正不花钱。现在亮机了驱动也正常。现在有个疑问这个显卡是什么显卡呢?要是知道今后就可以用这个代换了。

网友:
排版再修改下,图片与文字介绍相结合。图片质量有待提高啊。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8400M GS?

通病 这一批卡必花 芯片的问题

网友:
处理好散热吧,毕竟用的地方不一样

网友:
关键是省钱。还不用等啊。

网友:
你没换歌改良的631呀 才60左右

网友:
这样也行,三人一定要处理好。

网友:
果然是敢吃螃蟹第一人,顶一个!

不过你说台式显卡是8500GT,咋本上变成8400M呢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以后又可以节省成本了

网友:
用台式的换,从来没有试过

网友:
这个代换尝试。必须顶上,学习了,关于X苏本本的芯片大家都懂的。最好一次不要买多。

网友:
所有英伟达08年左右的旧显卡都不要去买了 买了一个样

网友:
旧主板扔了一大堆,这下才知道,晚了。

网友:
其实这个内容早知道了,就是没有采用过,都是换的改良显卡,收钱也放心。

网友:
大哥,这样搞应该会返修的,台式机显卡是功耗型的,笔记本显卡带M的都是移动节能版的,你这样代换的话,散热是个大问题,这个早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原则是:笔记本上面的芯片应急是可以用于台式机上的;但是台式机上的芯片是万万不能用于笔记本的,不是说不行,而是散热你处理不好的,笔记本散热器和风扇都是偏小的,热量压不住..

网友:
返修等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