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菜鸟求助!优派2240w的问题判断?

楼主(2015-12-13):
显示器忽然冒烟,赶紧关了,然后网上买了2手的电源板和驱动版换上,结果开机屏幕微亮,并且有很淡的几条竖排颜色闪下 然后就是处于暗屏状态。如果没接主机就是完全黑屏。
电源的指示灯都是正常
想知道是二手的驱动版的问题,还是灯管或是排线的问题?还有如何拆这款机子的灯管,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
求助,首先你得上图,才一目了然!你这个像是屏也烧了的样子

网友:
换的板子跟屏是否匹配

网友A:
你先不要接屏线开机看看是不是白屏,也有可能是驱动板程序不匹配

网友:
二手板子质量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不要接屏线开机看看是不是白屏,也有可能是驱动板程序不匹配

不接屏线的话,是白屏,那么是不是排除灯管问题了,谢谢大神指导,估计是驱动版或者排线问题。二手版真的不能太相信。商家还一直忽悠我是灯管问题。

网友:
是白屏,说明灯管是好的。先从简单的着手,换换屏线试试

网友:
MCU查了吗???

网友:
杂牌的直接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