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rev3.0)通电CPU风扇转一下就停,请问是短路吗?

楼主(2015-12-13):
GA-H61M-DS2(rev3.0)通电CPU风扇转一下就停,请问是短路吗?需要把上下管全拆下来吗?本人菜鸟

网友:
先按照时序查询  不要风扇转一下停一下 先查VDD跟 VTT

网友:
估计待机没问题,触发保护了吧

网友:
断开CPU供电小4P看看还掉电不,测下各大供电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先测电源接口有无短路,应该是电源保护了。

网友:
如果循环掉电一般为缺少供电导致。

网友:
这个机器,触发掉电很常见啊

网友:
按时序来查 技嘉H61触发掉电 很多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