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技嘉触发掉电重启

楼主(2015-12-13):
技嘉这一种故障的板太多了  但导致这种故障的有好多中情况。这块技嘉有复位  电压都正常  掉电重启  刷blos  换u  查好信号  都有了   听说北桥是通病   加焊了还是一样啊   没辙了

网友:
CPU的各相供电是否都正常?温控检测是否正常?

网友:
技嘉的掉电重启问题能坏的地方老多了·····
但是BIOS问题是个大户
但据我的维修经历,Intel的北桥根本算不上技嘉的通病,

网友:
掉电基本都是小问题引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