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秒杀一台联想G460,世间什么事都有

楼主(2015-12-13):
客户拿来说不开机,开机到一半屏不显,问我是不是屏线什么的坏了,我说检测一下,插上19V电源发现快显示的时候掉电,还以为主板二极电路有短路,因为这板没有大电容,准备拆机的时候突然想到用20V测试一下,OK,看来以后要用20测试
不开机

网友:
一上网站就收到发贴10分,测试一下确实改为10分了,所以就把今天很小的问题给分享出来了,高手勿喷,新手参考

网友:
1V之差后招致如此问题? 我的可调修主流本都是19V,也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学无止境啊
还有没有人也来分享下适配电压差导致的问题,让我多涨涨见识

网友:
我都是调到21V

网友:
一般都是19.5V 但是你这样感觉还是不行吧

网友:
我也是一般调得19V多一点点,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又长见识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是不是隔离场管的问题呀。我以前遇到过一个宏基的19V掉电,19.5V不掉,最后是隔离保护管不良,换了就好,这么多联想的我都是用的19V也没见掉过电呢?

网友:
你这个最好不要怀着侥幸心里秒杀,v460 B460 G460等类似机子我们这修好都是要烤机两天以上才敢报价收钱,这种机有时秒杀的结果是吃不了兜着走.

网友:
感觉有点勉强,不过以后还是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这种机子问题真多,不过我的电流表都是相差一两v

网友:
哪个电阻阻值大了还是哪个管调幅驱动不正常还是???那适配器能供起来吗,没根本解决问题的容易返修啊,这本子正常供电不是19v?

网友:
一直用19v,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主板时好时坏?

网友:
用笔记本电脑电源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感觉这个机器还有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是19V不触发,20V可以正常。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最后让客户还电源了

网友:
差1v应该问题不大呀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不会走弯路了。感谢分享!

网友:
应该还有别的问题,建议再观察一段时间

网友:
看来经验不足

网友:
我咋觉得不是这1V电压引起的呢?宁可相信电源线、接头不良造成。我遇到过电源线断了一半,过细造成电流大时掉电的情况:突然发现同时2、3台机器都是电流上到快亮机时掉电,但与客户描述的故障现象不符,发现是电源线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