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器的基础大家进来重温下吧

楼主(2015-12-13):
          今天接到同行拿来的一块板,是不触发的大板来个图先 ,拆下来上工作台检测
   发现5vsb转3vsb的1117三端稳压器的2脚电压只有1.7v,很明显这是不对的,第一眼看到这我就想到了电压被后级拉低了要么这个1117旁边有两个调节电压的电阻,
计算公式:v输出=《ref》1.25(1+r2÷r1)其中r2为一端接的电阻,    从料板待机部分上找出这两颗电阻计算输出, 呃正确实际上有3v+ ,,,通电测试成功跑码亮机。 虽然修好了但是这两颗电阻实在是太难找了,我也就是对着板上面取下来再计算输出对不对,有没有人分享下怎么找这两颗电阻,万一没料板该怎么去判断这两颗电阻的阻值分压刚出来刚好能让稳压器输出3v+?

网友A:
不可能没这样的料板  真没有 那也只能一个个量,或者先找出一个参考的R1 再匹配 R2不知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没这样的料板  真没有 那也只能一个个量,或者先找出一个参考的R1 再匹配 R2不知行不行

R1R2确定一个数另一个也就成了定数了

网友:
这里1117反馈引脚相连分压电阻代换与原来的参考标准值大小相近就行。

网友B:
刺杀者的帖子看着过瘾,解释的妥妥的,真正教学贴,帮你加分

网友A:
你过来看看 我昨晚那新贴的的21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刺杀者的帖子看着过瘾,解释的妥妥的,真正教学贴,帮你加分

哪里,我只是一个爱修硬件的好学者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过来看看 我昨晚那新贴的的21楼

看到了感觉有点夸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