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550主板电流上到1.0左右不过通病

楼主(2015-12-13):
神舟A550主板开机1.0左右不显,像是内存不过。英特尔I3独显的主板,大家不要再刷BIOS,换桥换CPU之类的,直接量下U14这个小五脚芯片的第四脚电压,此脚正常情况下是3.3V,如果是2.2V或1.6V的话肯定就是这个芯片坏了,如果表笔点着第四脚电流可以跑起来,肯定就是这个芯片虚焊加焊一下就可以了.这个芯片在CPU的背面,CPU底座一个脚的下面。

网友:
楼主有没有时间拍照照片给我们看看,这样更加清楚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分享 那么详细

通病应该加个全新啥的。。。现在客户都是一来就说网上查了有通病,叫你换XXX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机器的版号是多少?

网友:
A550-I3 D3 前阵子修过。VTTPWRGD比较器。CPU背面右下角。

网友:
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很多机子都是转换或者供电的问题

网友:
楼主要是能把电路图 截下来 分析一下就好了

网友:
通病,先收藏!學習了。感謝分享!

网友:
通病不都是升压吗、有图片吗

网友:
要是有图片会更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应该加个全新啥的。。。现在客户都是一来就说网上查了有通病,叫你换XXX

这样的人我一般直接让他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