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小白维修保护隔离、3/5V及感想。

楼主(2015-12-13):
    来迅维两个多月了,再过半个月就要毕业了。来之前也做过维修,有师傅教,但是师傅教你的很杂,碰到故障了给你讲一点,碰到通病给你讲一些,有时候东讲一点西讲一点。板子也会让你修,但是理论基础薄弱,思路跟不上,总是断线,维修思路不够清晰,修起来就很费劲。当时就想找个地方能很系统的帮我理一下笔记本时序还有维修思路,然后我三个朋友都来过迅维,强力推荐我来一趟,我就来了。来之后感慨还是蛮多的,之前有维修经验的话学起来还是很轻松的,因为迅维这边白天不会教你维护知识,也不会教你拆装机这些很简单的东西(晚上有免费的电脑维护课),来之后就是电路基础和时序分析这些比较抽象的东西,没有实际维修的同学加倍努力也会学的很好。而且来到这里之后很详细的学习示波器的使用,做过维修的都知道示波器的重要吧,特别是在PWM电路中,能很大提升维修速度。呵呵,好了,废话不多说,来说下实操的第一块板子。

------------------------------------------分割线---------------------------------------------------

板号:仁宝LA-4031P
    拿到板子后首先目测三到五分钟看看有没有明显的掉件,修过哪里,这个因为目前功底不够厚,没看出来。然后打值公共点和各大电感均正常,上电后公共点18.3V,有问题,18.3V说明VIN 19V自导通了PQ1,经过体二极管压降到18.3V,然后经过PQ2直接就过来了,赶快断电测了一下Q2,发现Q2短路了,在仁宝料板上找了一个P沟道的隔离管换上。换上之后公共点还是18.3V,继续往下追查,公共有想要有电压,18.3V必须经过PR4PR8分压之后送到PQ1PQ2G极,要想形成分压,上图中的PQ8必须要导通,看了一下板子,PQ8被拆掉了,补上之后公共点电压就出来了。

继续测量了一下3/5V,发现没有电压,把上管拆掉之后用示波器测了一下5V上管的G的波形。为什么要先测5V我先解释一下,首先看图纸,两路PWM开启信号是ON5ON3ON5MAINPWON开启,ON32VREF_1999开启。

继续看芯片的数据手册,红笔划线的意思就是如果ON3连接的是REF3.3V将在5V达到稳定后延时开启。也就是3.3V要在5V之后才出来。如果先测3.3V的话是测不到的,最后只会走进死胡同。

好了,5V上管的G极波形如下图:

G极出现5V了,且峰值正常,到达过5V,说明芯片工作了,前面的芯片工作条件肯定都满足了。如果G极没有出现5V,或者峰值不正常,说明芯片的工作条件不满足,要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再往后想,那可能是反馈电路出现问题了。看了下图纸,3VALWP出来后会送到OUT3脚(此脚不是输出脚,是输出电压输入检测脚)。然后经过PR54PR58分压送到FB电压反馈脚,从图纸上看PR54没有装,难道不用反馈?然后我看下了自己的板子,发现这俩电阻都没有。但是只装一个PR58是个0欧姆的电阻也没啥卵用啊。突然想到仁宝的板子装没装要以实物为准,旁边有同学有修好的,拿过来看一下他们的两个电阻都有,赶快补上。

然后继续抓5V上管G极的波形,波形出来了!

我这个波形因为手机马上没电了,抓的比较仓促,调整一下时基的话再往后这个波形是有变化的。然后装上上管准备测一下电感后端波形,测不到。。。我晕,整理下思路继续继续分析。会不会是上管问题,立马换了一个上管涛声依旧。。是不是滤波电容的问题?打了下值没问题,以防万一换了一个试一下,还是不行(这种电感旁边的滤波电容不能随便换,最好找一模一样的换上)。莫非是电感?拿起来仔细看了下电感,发现电感前端被人动过,有点虚焊了,时连时不连,用手按一下电感,电感前端波形就出来了。

马上补焊了下电感,通电了几次全部正常,3.3V5V都出来了。至此维修完毕。
最后附上本人自己抓的波,好过瘾!
5V电感后端波形:
3V电感后端波形:

5V PWM开启ON55V电感后端双通道波形:

总结:来迅维之前做过维修,懂一些,但是很多时候没有维修思路。维修过程中思路很重要,没思路巧不巧也能干好,但是会走很多弯路,走进死胡同后,会很痛苦很痛苦很痛苦。思路理清楚后,维修起来会很简单,感觉简单,才会有乐趣,有了乐趣才会慢慢成为大神。

最后请求各路大神给加点分啊!!!!!!!!!!!!!!!!!!!!!

Cazry丶伪装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这写得好详细,很适合新手!赞一个

网友A:
最后内亮机相片么?我也很想入学。但是我这山沟沟做维修没货源。

网友:
大神 向你膜拜 我是小白还在学习中

网友:
不错不错比较好的帖子

网友:
大晚上发帖不容易,我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写的详细,学习了

波波只能通电在线测,万用表可通电断电在线离线测。
波波对自己没碰到过的新问题分析很有用
对日常维修表就可搞定
楼主的PWM 用表的ACV档OK,5V电感波波只能怀疑,表能确定。只用表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B:
楼主正在成为大神的路上了

网友:
虎哥写的好详细!一起加油

网友:
抓波功很历害阿

网友:
电感脱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内亮机相片么?我也很想入学。但是我这山沟沟做维修没货源。

货源直接网上买啊,常用的多备点就好了

网友:
修板子就要心细啊,这分析的   666

网友:
楼主,可以说说示波器方面的知识吗

网友C:
公共电18V不正常吗?这段没看懂。

网友:
要顶一下的,

网友:
顶下楼主可以毕业

网友D:
维修能力的提升,靠的是平时用心去努力,工作经验的积累!!!

网友:
学习了哈群主

网友E:
kan le liang bian mei kan ming bai.

网友F:
分析的不错,大神即将要产生了,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G:
去基地学习过的真的是很专业,比俺强呀

网友H:
楼主很仔细,思路清晰
小白表示又学到点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正在成为大神的路上了

小白一个,还在慢慢研究,一起进步

网友:
是啊,见笑了,很小白的问题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公共电18V不正常吗?这段没看懂。

可调电源是多少伏公共点就是多少伏啊,可能前面电阻什么的会有消耗,但压降也就0.1到0.2伏左右,可调19伏的话。公共点18V肯定没过保护隔离,那是经过体二极管(压降0.7V左右)直接过去的假公共点,也就是小电流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能力的提升,靠的是平时用心去努力,工作经验的积累!!!

说的太好了,积累经验才是王道啊

网友:
谢谢帮顶,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kan le liang bian mei kan ming bai.

大哥你哪没看懂我可以为你讲一下,你也别给我减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析的不错,大神即将要产生了,加分支持一下。

谢谢加分啊,一起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去基地学习过的真的是很专业,比俺强呀

来基地学啊,我感觉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很仔细,思路清晰
小白表示又学到点东西

都是小白,一起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调电源是多少伏公共点就是多少伏啊,可能前面电阻什么的会有消耗,但压降也就0.1到0.2伏左右,可调19伏 ...

哦 这个意思啊

网友J:
去基地学3个月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J:
去基地学3个月多少钱?

三个月5800,现在好像还报销500块车费吧,具体你可以咨询培训专栏里的接待老师

网友:
下次再加哈、。

网友:
刚刚打算给你加呢、。但是一个帖子只能评分一次、。下次。下次

网友:
电感有问题,这个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