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是如何实现过温保护的?

楼主(2015-12-13):
小白一个,不知道这个机器是怎么实现过温保护的,所以求助大神解惑。       这个好象是这个机器的温控芯片

网友A:
简单的说,温控芯片通过比较温度传感器Q137 138的电压变化,然后把信息通过smb数据总线传给IO 也就是EC

网友B:
楼主说得不错!一个装在显存,一个装在固态硬盘。

lvjingang -4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温控芯片通过比较温度传感器Q137 138的电压变化,然后把信息通过smb数据总线传给IO 也就是EC

我猜测2脚与3脚,4脚与5脚是两组反应温度的信号,对映cpu和sli,芯片通过实时监测温度发出信号给ec去调节风扇转速。8脚应给是过温报警,没用。9脚也是个保护,温度过高会拉低+3vs,实现断电保护,但是电阻没装,难道这个机器不会过温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猜测2脚与3脚,4脚与5脚是两组反应温度的信号,对映cpu和sli,芯片通过实时监测温度发出信号给ec去调节 ...

温度过高的话会通过总线来控制ec关闭电源的

网友:
把这个芯片拆了,鲁大师也能测出温度是什么回事

网友:
我意见和上面都一样

lvjingang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通过三极管感应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得不错!一个装在显存,一个装在固态硬盘。

不好意思!打字快了!“楼上”说成“楼主”。。。。另外说了下温度传感器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打字快了!“楼上”说成“楼主”。。。。另外说了下温度传感器的位置。

不知道ec具体是通过哪个信号去关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