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R2.0 十五秒关机 USB过流保护!

楼主(2015-12-14):
板号 :P8H61-M LX3 R2.0

故障: 15秒 自动关机 可以再次开机       USB过流保护!

检查外观发现 后置USB接口1  2 附近有两个掉件的焊盘        有点腐蚀!打开点位发现是两个电阻 构成分压 送给桥!

电阻 也不知道  是多大     我也懒得找         直接飞线

从USB 3 4OC# 飞到1 2 OC#     !

然后就可以了     !    附上点位   深夜发帖      给点分支持一下!

网友:
RUR100     RUR101  掉件!

网友:
深夜发帖,赞一个不容易

网友:
貌似只有华硕的会这样

网友:
两电阻是472 822

网友:
是吧         分压  刚好3点多V

网友A:
oc#电压应该一直都为高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oc#电压应该一直都为高电压吧

正常               高电位

网友:
赞一个不容易

网友B:
是华硕的通病?显示屏英文提示过流 15秒关机那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华硕的通病?显示屏英文提示过流 15秒关机那种吗?

是啊                                               只有华硕 才会15秒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                                               只有华硕 才会15秒关机!

鄙人见识少 起初 还以为你算的时间
高手就是高手  谢谢分享

网友D:
点位图在那找到的 我指向知道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位图在那找到的 我指向知道这个

论坛   应该有吧?

网友:
图片太模糊了看不清啊

网友E:
偷懒也一样可以修好,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偷懒也一样可以修好,呵呵

呵呵

网友:
直接飞线,干脆啊

网友:
你的是掉件了 还是腐蚀坏了